有没有纯数字的精确测量信号时间间隔的方法?

楼主:
十个ns左右的误差范围啊,疯了都,目前我想到两个方法,一个是精确扩展计数时间,一个是多测几次,牺牲测量速度,不好弄

网友:
“信号时间间隔”?

 10ns间隔意味着100MHz,只要信号检测没问题,100MHz对FPGA来说还是不算太快的。
 如果不需要连续高速测量的话,不妨从高速通用逻辑芯片(如74LCX、74VCX等)里找计数器,用100MHz以上的时钟计数,信号检测结果控制计数器的启/停,单片鸡读计数值,这样可能能易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