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选型请教,泰克、固伟还是普源 ,图示啦

楼主:
今天把古董们全搬出来,为了对比示波器性能。照片里的示波器包括安捷伦的54622D,泰克的TDS3012B,准备淘汰的破烂固伟的GDS-820C。以及新来的两款准备替代固伟GDS-820C的GDS-1102A和泰克TDS1012B。

这堆示波器里带宽最宽的是固伟GDS-820C 150M,但是是最垃圾的。采样率最低的是安捷伦的54622D,只有200MSa/s,但是用的最爽的安捷伦。安捷伦变态的4M存储深度和自带逻辑通道让同档次的泰克TDS3012B几乎一直待柜子里。

言归正传了,我表达能力差,分条叙述吧

1、准备淘汰20台学生用的固伟GDS-820C,预算应该在8000以下。
2、由于对存储深度的偏爱,最开始选了GDS-1102A,号称有2M的存储。实际应用发现,固伟的效果明显逊于安捷伦,但强过其他几款。
3、对比测试是存贮1ms时间,10M正弦波信号,然后回放细节,安捷伦丝毫不失真。GDS-1102A可以看出直线拼接的痕迹。泰克TDS1012B固伟GDS-820C波形几乎算不存在了。泰克的TDS3012B只剩很淡的几个点。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价位的GDS-1102A表现还行。
4、但是很要命的是,GDS-1102观测普通信号发生器的10M正弦波形都在细微抖动(都用auto设置),连垃圾GDS-820C都不会这样(当然促使更换GDS-820C的也是因为在一些时候,波形不稳定,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示波器问题,还是请出安捷伦才知道是示波器的事)。
5、今天偶然去别的实验室,他们新买了台普源的DS1102CA,才3000多,据他们描述功能很强,泰克2012已经闲在一边了。

简述问题吧
1、固伟GDS-1102是不是有啥致命硬伤才会普通波形都观测不好?还是狗屎的我们测试的这台是摔过砸过的?
2、要是买泰克TDS1012B,性能较差(就比以前的多个USB),但保守稳重,应该没啥大问题,放个泰克在桌上,外人参观也好看点。
3、普源的DS1102CA,便宜得多,面子上当然惨点。但要是功能确实强,买10台搁角落实用也行。

网友:
最右下角的不是示波器,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
 贪便宜,俺买了台普源的DS1102(型号的后缀忘了)放着玩。不做极高速的硬件活儿的话,这点功能是足足足足足足……足够了,但发现美中不足的是,显示器的分辨率太差。就测量性能指标看,显示似乎是次要的,但实际上波形给操作者的印象最深,显示有偏差的话容易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