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稳定性解决方法

楼主:
一、关于485 总线的几个概念:
1、485 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 米。
根据485 总线结构理论,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485 总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
1200 米。其条件是通讯线材优质达标,波特率为9600,只负载一台485 设备,
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 米,所以通常485 总线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往往
达不到1200 米。如果负载485 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
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复杂和波特率的提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2、485 总线可以带128 台设备进行通讯。
其实并不是所有485 转换器都能够带128 台设备的,要根据485 转换器内芯
片的型号和485 设备芯片的型号来判断,只能按照指标较低的芯片来确定其负载
能力。一般485 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32 台、128 台和256 台。。此外理
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
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
强,这些都会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3、485 总线是一种最简单、最稳定、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
这种概念是错误的。485 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
业总线方式。。其通讯质量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调试和测试采可以得到保证。
485 总线虽然简单,但也必须严格按照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网友:
电路比较简单 顶起来!跟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