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强电?什么是弱电?

楼主:
长久以来,电源供电系统一直都是弱电项目中比较重要及注重的方面。因为弱电的规范及要求都比强电要求高。例如抗干扰性、稳定性,谐波的控制性等,都需要清楚。现在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强电,什么是弱电。

强电:
    强电一般是指交流电电压在24V以上。如家庭中的电灯、插座等,电压在110V~220V。家用电气 中的照明灯具、电热水器、取暖器、冰箱、电视机、空调、音响设备等用电器均为强电电气设备。
    电子类人们习惯分为强电(电力)和弱电(信息)两部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强电的处理对象是能源(电力),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功率大、频率低,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弱电的处理对象主要是信息,即信息的传送和控制,其特点是电压低、电流小、功率小、频率高,主要考虑的是信息传送的效果问题,如信息传送的保真度、速度、广度、可靠性。一般来说,弱电工程包括电视工程、通信工程、消防工程、保安工程、影像工程等等和为上述工程服务的综合布线工程。弱电是针对强电而言的。强电=(380/220)、高压不管。
    在电力系统中,36v以下的电压称为安全电压,1kv以下的电压称为低压,1kv以上的电压称为高压,直接供电给用户的线路称为配电线路,如用户电压为380/220v,则称为低压配电线路,也就是家庭装修中所说的强电(因它是家庭使用最高的电压)。强电一般是指交流电电压在24V以上。如家庭中的电灯、插座等,电压在110V~220V。家用电气 中的照明灯具、电热水器、取暖器、冰箱、电视机、空调、音响设备等用电器均为强电电气设备。
    智能化系统为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通讯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等系统,以集中监视、控制和管理为目的构成的综合系统;家庭内各种数据采集、控制、管理及通讯的控制或网络系统等线路,则称为智能化线路(也就是家庭装修中所说的弱电)。弱电一般是指直流电路或音频、视频线路、网络线路、电话线路,直流电压一般在24V以内。家用电气中的电话、电脑、电视机的信号输入(有线电视线路)、音响设备(输出端线路)等用电器均为弱电电气设备。

弱电:
    弱电是32V以下的电压,弱电一般是指直流电路或音频、视频线路、网络线路、电话线路,用电气中的电话、电脑、电视机的信号输入(有线电视线路)、音响设备(输出端线路)等用电器均为弱电电气设备。
    强电和弱电从概念上讲,一般是容易区别的,主要区别是用途的不同。强电是用作一种动力能源,弱电是用于信息传递。它们大致有如下区别:
  (1)交流频率不同
    强电的频率一般是50Hz(赫),称“工频”,意即工业用电的频率:弱电的频率往往是高频或特高频,以KHz(千赫)、MHz(兆赫)计。
  (2)传输方式不同
    强电以输电线路传输,弱电的传输有有线与无线之分。无线电则以电磁波传输。
  (3)功率、电压及电流大小不同
    强电功率以KW(千瓦)、MW(兆瓦)计、电压以V(伏)、KV(千伏)计,电流以A(安)、kA(千安)计;弱电功率以W(瓦)、mW(毫瓦)计,电压以V(伏)、mV(毫伏)计,电流以mA(毫安)、uA(微安)计,因而其电路可以用印刷电路或集成电路构成。
    强电中也有高频(数百KHz)与中频设备,但电压较高,电流也较大。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弱电己渗透到强电领域,如电力电子器件、无线遥控等,但这些只能算作强电中的弱电控制部分,它与被控的强电还是不同的。
    建筑中的弱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安全电压等级及控制电压等低电压电能,有交流与直流之分,如24V直流控制电源,或应急照明灯备用电源。另一类是载有语音、图像、数据等信息的信息源,如电话、电视、计算机的信息。
    狭义上的建筑弱电,主要是指:安防(监控、周界报警、停车场)、消防(电气部分)、楼控以及网络综合布线和音频系统等

来源:千家网 BG7JWE

网友:
我们现在做安防监控系统的,摄像机怎么供电呢?一般有以下几种:

一.按照摄像机附近220V电源取电,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就近取电。它不属于集中供电的一类。优点是,方便,造价成本低(省了线材);缺点是,易受到所接电路的同线设备干扰,不安全,如果是接插座的还好,如果是接线的,要谨慎注意用电安全,易产生触电等安全事故隐患。

二.总机房设置UPS及保险开关,直接在总机房布一条强电(220V)总线。这是我们常说的集中供电一类。优点是,单独控制整个项目前端系统供电,维护时不需要切断其他用电设备供电电源,总机房端设备可增加相应的抗干扰设备,减轻强电传输时的高频串入干扰。缺点是,也会因为传输是强电,易受到传输时的外界干扰而串入图像系统导致图像干扰,不安全,对施工人员的技术操作要求高,当电路短路时易发生火灾;不能和弱电信号线同时在一个管槽内布线,增加另外布线成本;易产生因强电导致的人员触电伤亡事故。

三.总机房端配置低压供电电源(一般是12V),和用电设备电源压相等。利用总线传输到前端各个用电设备上。这类也是集中供电系统的一部分。优点是,低压弱电,安全,省却因弱电信号系统线路和供电系统不在同一管槽内所增加的管槽。对后期维护及施工操作安全性带来很好的保障。缺点是。使用的线材要求高线径大;因为现有前端设备基本都是DC-12V,所以总机房端一般以DC-12V供电设备为标准,导致传输距离大大缩短。

四.总机房端配置低压供电局(如:交流24V或者直流32V),使用总线输出并连接线方式供应给前端用电设备。优点是,使用的同样也是低压弱电,可与弱电系统布线同走一个管槽,节省材料。因为电压升高,在同等传输距离线径缩小,节省了线材费用。对施工人员及项目系统的整合性及规范性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缺点是,必须在前端用电设备增加一个电压转换设备,如使用7812稳压三极管或者使用宽电压输入设备等。

    综合以上四种供电方式,除了第一种不是集中供电系统外,其余三种均为我们常说的集中供电系统。

    在不同的施工环境及项目要求中,我们可以按照实际要求情况进行供电系统的选择。达到最省资金,最安全操作的做好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