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安防,你碰到的最危险的事?

楼主:
此前看到有人在贴图,说到高空作业,看后心里怕怕的

从事安防行业的你,遇到最危险的事是什么?

期待大家分享下,也可以给后来入门的人一些参考。

网友A:
凳高一般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舅舅是电工,去年的时候,手都被烧伤了,现在还有疤。说是有火球烧的,但是具体没敢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凳高一般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高压。。。。。

非常正确!!!

曾在变电站安装防盗报警设备,
550KV、220KV、110KV这些基本都在室外,
64KV、35KV、10KV基本都在室内了,
一名专职安全员时刻监督着,
因为这种地方出起事故来从来不留活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舅舅是电工,去年的时候,手都被烧伤了,现在还有疤。说是有火球烧的,但是具体没敢问。

380V动力电拉弧烧灼,通常都有违反操作规程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V动力电拉弧烧灼,通常都有违反操作规程嫌疑!

这还真有可能。

网友D:
安防主要是弱电,如监控,报警,门禁,软件等设备和工程,出现安全事情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姚恭 13714315135
QQ:21018934
www.astcam.com

网友:
本人02年做工程的时候,从8米高的楼梯下摔下来,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吓得生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正确!!!

曾在变电站安装防盗报警设备,
550KV、220KV、110KV这些基本都在室外,
64KV、35KV、10KV基本都在室内了,
一名专职安全员时刻监督着,
因为这种地方出起事故来从来不留活口的!!!

看来对这行业 还是很了解的撒:L    实在是危险 ;P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防主要是弱电,如监控,报警,门禁,软件等设备和工程,出现安全事情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的确,弱电么,除了爬高危险点,其他都只能说有惊无险了。
2005年10月26日,给个小区的对讲系统装门禁模块,用的是深圳那个日本名主做停车场公司的门禁模块,连好线调试完毕正准备拍张照片作为收款的证据时,模块突然爆炸,一道强列的火光之后发现我一个同事的脸一半已经黑了,吓得我笑都笑不出来了。
后来才发现模块虽然看起来做工还不错,就是材料选的差了点,额定输入电压12V,可滤波的钽电容用的是6.3V的,实际输入电压11V不到。因为赶着交工,没时间在和厂家扯皮,索性把8个模块的滤波钽电容都换成耐压10V的,结果工作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
有关10kv以上的安全问题

一般10kv以上除了拉下高压熔断管后,用一粗裸线和长引线把一端接地粗的一端同时将三根高压线并联.,实施对地放电,因变压器内存有大大电流,同样操作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