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0-01-15):
请问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怎么解决?谢谢
用的52实验板,软件是progisp,被同学借去半年没碰了,找了个HEX文件,点击调入FLASH,开电源,然后点自动,之后就显示了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新买的5V电源出了问题?谢谢.
[
]
软件
enable
error
FLASH

网友A:
没找到芯片或者芯片锁了不能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芯片锁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有些51片子会被锁定不能再往里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