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常见的10个错字!你也来测试一下!

楼主:
做过一次调查,发现以下十个很常见的字,我们读者、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最容易写错。不信,你先不要看答案,按照所给的拼音填汉字
................
. ...............1、食不( )guǒ腹

.................2、一( )tān血

.................3、不能自yǐ( )

.................4、震( )hàn

.................5、床( )Zǐ之欢

.................6、再接再( )lì

.................7、蛛丝( )mǎ迹

.................8、坐( )zhèn

.................9、( )xuān泄

................10、黄( )liáng美梦

  做完了吗,你错了几个。专家做过测试,找了100个“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填写这,结果全对的只有5人。错4个以下(包括4个)的有38人。也就是说有62人不及格。这不是耸人听闻,这可是常见字啊,而且找的是大学本科学历者。

网友:
下面是注解,如你用心先把上面的填空词作完后,再对照自已及格多少为最好,是否需偷看几眼下面的标准答案,那我无奈的。

  下面标准答案具体说说错因:

  1、“果腹”容易错成“裹腹”。“果腹”是书面语,意为吃饱肚子。说“裹腹”,就要贻笑大方了,那不是把腹部缠起来吗?是饿的吗?呵呵

  2、“一摊血”不是“一滩血”,这“摊”是个量词,表示摊开的糊状物。别以为血是液体,“摊”就用三点水儿。

  3、“不能自已”可不是“不能自己”,你写错了吗?“不能自已”意思为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这个“已”要看清楚哦!

  4、“震撼”是说震动;摇撼。比方说:震撼人心;震撼大地等。可不要误会成“震憾”。

  5、这个“床笫”一般人错成了“床第”。这个“笫”指的是竹蔑编的席子。理解了原义,你就不会错了。

  6、“再接再厉”的意思为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努力。这个“厉”不要弄成了“鼓励”的“励”。

  7、“蛛丝马迹”可不是蜘蛛和蚂蚁的痕迹啊,这里要用“马”,而不是“蚂”。蛛丝马迹比喻查究事情根源的不很明显的线索。

  8、“坐镇”容易错成“坐阵”,很多人以为它的意思是“坐在阵地上(指挥)”,其实“坐镇”是指(官长)亲自在某个地方镇守,也用于比喻,比如:老总亲临现场坐镇。

  9、“宣泄”的“宣”字,你是不是错成了“渲”字了。可能是“泄”字左边的三点水误导你了。这里“宣”的意思是疏导。那个“渲”,是“渲染”的“渲”。渲染是国画的一种技法,有时也比喻夸大的形容,有例子:一件小事情,不要那么渲染。

  10、“黄粱美梦”里的“粱”,可不要写成“梁上君子”的“梁”。一个下面是“米”,一个下面是“木”。

  “黄粱美梦”出自唐沈既济的一个故事〈〈枕中记〉〉:古代有个卢生,在邯郸旅店中遇到一道士吕翁,卢生自叹穷困。道士给他一个枕头,要他枕着睡觉。这时,店家正在煮小米饭。卢生在梦中享尽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可是他醒来时,发现小米饭还没有熟。后用黄粱美梦来比喻想要实现的好事落得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