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烧掉过mini2440开发板的液晶屏啊?

楼主:
前几天把板子借同学了,今天他告诉我说刚才调试的时候液晶屏烧掉了

说刚才调试的时候有烧焦的味道,后来还看到屏背后冒白烟了:L

拿回来之后把线重新插了一边也不行,一直黑屏,但是触摸屏功能测试是正常的;隐约可以看到黑色的屏幕内有闪动,就是屏没有点亮

换了另外一块miro2440开发板的同样的液晶屏上去之后显示正常,那看来是我的开发板液晶屏有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可能啊,没有道理烧掉液晶屏嘛?问了几位卖家好像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谁清楚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烧焦的味道,后来还看到屏背后冒白烟了
看来有可能坏了,你看看电路上的哪个原件有问题啊!
要是小问题自己还有可能解决呢,你看看电源部分和驱动器部分!
这个可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把板子借同学了,今天他告诉我说刚才调试的时候液晶屏烧掉了

说刚才调试的时候有烧焦的味道,后来还看到屏背后冒白烟了:L

拿回来之后把线重新插了一边也不行,一直黑屏,但是触摸屏功能测试是正常的; ...

我这里有一份mini2440配统宝3.5"驱动板的原理图,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