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PWM和PWM

楼主:
在产生正弦信号时,hrPWM和PWM哪种好?
  他两的适用范围是不是就是产生信号的频率高低?
  哪位高手介绍下它两的区别。

网友:
所谓HR是High Resolution的缩写,即高分辨率,刚看了一下TI的官方资料,高分辨率技术是通过一种叫做微边沿定位器(micro edge positioner (MEP))的技术来实现在相同系统时钟的情况下把PWM的分辨率提高,TI给的资料里介绍此技术是相当于把计数器时钟提高80倍而提到的,TI给出的数据如下:在100MHz系统时钟的情况下,如果想要输出200KHz的PWM信号,普通PWM发生器只能提供9位的分辨率,而使用HRPWM技术可以在输出200KHz的PWM信号情况下提供14.8位的分辨率,所以HR技术就是在于提高PWM信号的有效分辨率。所以对于产生正弦波的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用HRPWM,因为在相同分辨率的情况下,HRPWM可以产生更高的频率。不过一般产生正弦波输出都是需要加滤波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恩,解释的很好,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了。

网友:
HRPWM可以精确时钟到半个周期,同时只有那么几路,看需求了,不做电源的话,应该不需要把

网友:
一般电机控制就用PW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