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s Stellaris,你选谁?

楼主:
如今的Stellaris,拥有了TI的强大靠山。

如果现在选择,你会选哪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核相同,能比的只有外设和价格了吧。

网友A:
要网口的就选LM

网友:
比比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网口的就选LM

要QEI正交编码器,也可选L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选群星!!~~

网友:
根据具体需要选择。。。。。。。。。

网友:
不用以太就选STM32

网友:
不用以太的话还是STM32比较好 IO口多、功耗低、价格便宜,不过LM的以太功能的确很强大

网友:
以太网就选LM不是以太网就选STM

以太网就选LM不是以太网就选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