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灰尘和松香,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当时在研究所,

刚毕业时候的焊接技术着实不怎么样,一个板子下来,乱七八糟的,拿着镊子,沾着酒精,整理上半天,才勉强可以见人。

坛子里的人,大多是高手了吧?你们一般用这些方法么?

网友:
用洗板水洗。

网友:
洗板水是什么元素?有毒么?

网友:
就是酒精撒,PCB板子做的少(总共就一次,还要挂了。)
用酒精的方法是老师教的。
感觉这方法实用,价廉。
不过不知道专业点的是否有什么专业的方式

忘了说,对付灰尘的话,可以用硬一点的橡皮擦。刷刷几下,效果很是不错的说。
焊接前经常这么擦板子

网友:
业余条件下可以试一下用二甲苯,清洗效果很不错,不会有电路板清洗后表面有花白现象。就是气味比较刺鼻,属低毒类。
一般油漆店可以买到。价格比酒精便宜。
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有机合成、合成橡胶、油漆和染料、合成纤维、石油加工、制药、纤维素等生产工厂的废水废气,以及生产设备不密封和车间通风换气,是环境中二甲苯的主要来源。运输、贮存过程中的翻车、泄漏,火灾也会造成意外污染事故。

网友:
一般焊接的时候我是不会用松香了,直接用焊锡丝再补下,因为焊锡丝里面带松香的。这样板子就不会很脏了。也不用洗,要洗板子的话有专门的洗板液的,不过比较贵,我以前用过那种喷的,喷了后再刷。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据说还有什么光离子清洗机之类的,个人的话可以用毛刷子沾酒精或者洗板水刷,高级点的就是小罐子喷的,自带毛刷子

网友:
灰尘我一般用牙刷,洗板水有点贵,没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注意身体啊 这低毒也是毒啊

网友:
用高压气枪吹干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L 酒精是王道。
记得有一次,酒精用完了,懒得去买,一哥们正好买了啤酒回来......
我就把啤酒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