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天电子超市印象很差,就是上次那个卖2440开发板的

楼主:
前几天说我的2440开发板液晶屏烧掉了,本来想买一块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4171-1-1.html

问了一个淘宝四钻卖家说是150左右(我帮同学从他那里买过一块micro2440开发板),问了那个原来买板子的九天电子超市说是250,我说别的店铺好像说150左右(他说是跟原来那块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便宜的,想想人家可能说是什么北京代理有可能吧……算了(今天坛友jinpost也说这个统宝的3.5寸屏幕在150左右)

后来找到了统宝3.5寸的液晶屏的原理图(谢谢坛友提供),核查了下电路,发现电源等部分基本正常,液晶屏不点亮可能只是烧掉了部分元件,可能还是值得修的,但是只是对这个液晶屏驱动电路等不太懂,也不好下手……

今天打电话给了友善之臂的广州技术支持,那个高工说可以维修,貌似也不需要维修费用,态度真好,问我哪里买的,让我直接寄送到广州说明情况就行了,打算寄过去了

但是前几天跟九天电子超市联系是这样的回复:

(前面省略说明情况的对话)
open82977352

网友(2010-01-16):
你好,那我想问下这种屏幕问题能到友善修嘛
九天电子超市

网友:
应该修不了
open82977352

网友:
关于广州友善之臂公司的ARM9系列产品售后服务的声明

尊敬的客户:

    近期发生从别的代理购买广州友善之臂公司的ARM9系列产品的客户在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时,找我公司提供售后服务。我公司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客户,开发板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售后服务还是要考虑的购买条件之一。我们只对我们售出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支持。从我公司购买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时,请提供购买时盖有我们质量保证章的单据或客户信息,经我们核实后提供一个月保换,一年保修的售后服务。

关于广州友善之臂公司的ARM9系列产品售后服务的声明

尊敬的客户:

    近期发生从别的代理购买广州友善之臂公司的ARM9系列产品的客户在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时,找我公司提供售后服务。我公司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客户,开发板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售后服务还是要考虑的购买条件之一。我们只对我们售出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支持。从我公司购买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时,请提供购买时盖有我们质量保证章的单据或客户信息,经我们核实后提供一个月保换,一年保修的售后服务。

特些声明!

北京大道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板之家
2009.12.05

请提供购买时盖有我们质量保证章的单据或客户信息,经我们核实后提供一个月保换,一年保修的售后服务。
九天电子超市

网友:
液晶不在保修范围内
这个你可以跟友善核实
open82977352

网友:
这样的啊,那行,我回头打电话给他们
九天电子超市

网友:
ok

今天我打电话给广州之后又去问那个九天电子超市,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

open82977352
(17:09:15):
你好,我询问了友善之臂的技术,他说可以提供液晶屏维修的,直接寄送到广州
open82977352
(17:10:20):
从你们这里买应该是可以服务的吧,我配送上你们的出库单可以了嘛?还是需要什么凭证呢?
open82977352
(17:13:15):
?
系统消息 (17:13:22)
隐身状态不能使用振屏功能.
系统消息 (17:13:31)
您发送了一个振屏.
九天电子超市
(17:14:05):

寄给我们
不用别的
open82977352
(17:14:46):
寄到北京还是广州啊?
上次你不是说液晶屏不在保修范围嘛?
九天电子超市
(17:15:49):

北京
我们最近有批一起返
你单返他要收费的
open82977352
(17:17:10):

九天电子超市 (2010-01-16 16:07:19):
液晶不在保修范围内
这个你可以跟友善核实

open82977352 (2010-01-16 16:07:49):
这样的啊,那行,我回头打电话给他们

我搞不懂了,他说不需要费用啊,我刚才问的时候高工说的
open82977352
(17:20:34):
????
九天电子超市
(17:21:03):

发我这

这个时候我有点恼火了,直接打电话到他们北京的大道科技,问了这个事情,就说九天电子超市说的前后说的不一致什么的,他说让我直接寄送广州就行了

然后我就继续问那个九天电子超市的人(想要他的电话问问清楚):

open82977352
(17:24:41):
你的电话???
你跟我说清楚吧
九天电子超市
(17:26:09):

发友善是最好
发我这也行
都一样
人为烧是要收费的
屏一般都不值得修
open82977352
(17:27:00):
要是只是烧了两个电阻呢
系统消息 (17:27:25)
"九天电子超市"离线或者隐身,对方会在下一次登录看到你的留言.

后面他就直接隐身不回我了!!!!!!!:@

还有,由于我使用笔记本没有串口,上次还从他那里买一根力特的usb转RS232的线,他说他们的是力特正品,60,貌似比淘宝其他店贵,而且一口价一点都不能还价,说是增加东西进去还要增加邮费的成本,想想要是真得买到质量不好的转接线到时候下载程序的时候乱码还真是麻烦,就买了一根

但是拿到的时候他竟然已经把包装给我拆掉了,放在开发板的盒子里了,都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最后说是因为不好寄送……让我根本就看不到是不是正品包装的东西……

既然说起了,我也要说下这个事情,陈年旧账~~~

这是他当时处理这个转接线问题时的回复,我也不想说他什么,只要他承认自己的失误就行了,但是一开始他就以自己不在柜台,是他们柜台发货的责任,自己只负责发指令为借口,那我就比较恼火了,就一定要跟他说个清楚了。最后在他道歉的情况下作罢~~~

open82977352:
(08:52:37):

那个线怎么没有包装的?
九天电子超市:
(08:52:56): 什么线?
open82977352:
(08:53:06):
usb  转rs232
九天电子超市:
(08:53:41):

有可能盒子太大了。他们就拆出来给你塞的盒子里面了
东西不缺吧
open82977352:
(08:54:26):
你们怎么这样搞东西的啊?那个盒子至于那么大嘛???
九天电子超市:
(08:54:33):

你看看接口。应该都是新的
open82977352:
(08:54:41):
我怎么知道这根线哪里来的啊????
九天电子超市:
(08:55:30):

我问问啊
九天电子超市:
(08:57:25):
刚问了柜台
柜台说最近跟MINI配套的都是这么装的
九天电子超市:
(08:58:48):

一是现在十一,快递查的比较严。
二是一个快递的塑料包裹装不下,所以他们就这样装的。

东西应该是一个不缺
你看看

open82977352:
(09:00:23):
我跟你说,当时你说这个东西包装比较大放进去还要增加邮费什么的,价格就这样,那我想想也算了,网上50左右的加上邮费跟你也差不多。
但是你现在都不跟我说一下就直接把东西拆了寄给我,我很不舒服
九天电子超市:
(09:01:00):

这个不是我控制的。我刚问的柜台
柜台说最近北京的要求特殊
所以才特殊弄的
open82977352:
(09:01:34):
包装大一点不就完了嘛,你们至少跟客户说一下啊????
九天电子超市:
(09:01:48):

我不在柜台
九天电子超市:
(09:01:59):

我发指令给他们
open82977352:
(09:02:07):

你们这样算什么啊???拿到了再由我来问你们,昨天打给你们电话说不太清楚
open82977352:
(09:07:43):

一般的正品的东西包装上都有防伪标志之类可以查询的,你现在把东西拆了寄给我,我可以怀疑这个东西还是不是正品了;你当时也说了,这个东西太大了,自己还要加10元邮费,包装不是问题啊,你再拿个大一点的盒子装不就完了嘛,是你的问题还是柜台的问题不是我需要关心的问题,这个是你们公司的事情,你们至少先需要跟客户沟通啊?????
九天电子超市:
(09:09:07):

这点我们有问题,事先是应该给你沟通,为此向您道歉!
但产品保证是正品,你可放心
手下的人发货为了方便,这事我们会处理他们,感谢你的批评指正
九天电子超市:
(09:11:30):
这跟线是我们专门配套产品测试过的,别的牌子的线是不能用的,你先试试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不能用,我们给你重新发一条
或给你退款
open82977352:
(09:14:03):
我还没有测试过下载之类的,昨天只装过线的驱动可以的,我试下再说吧,这个事情我很不舒服,你们以后不能这么发货的;我买这根线也是为了稳定,不然我早就在网上买那些10多块钱的了
九天电子超市:
(09:14:18):

理解
不好意思
让你不舒服了,呵呵
大人有大量
但产品我们可以确认是正品
open82977352:
(09:15:55):
好的,我信你,不然soso也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九天电子超市:
(09:16:16):

谢谢你的理解!

网友:
这个事情上对九天的服务态度表示不满,心里不爽,发个帖子发泄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请大家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想让他们怎么样,但是他们这样的服务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前后都不一致的,麻烦让他们的负责人自己看帖子好了,内容绝无亏大捏造

这个屏幕我直接发给广州好了,维修费自己出没关系,就算修不好再买一块也没关系。如果直接寄送给他们北京,我在想照这样的服务态度他们拿到了之后会不会说这个屏幕已经烧毁了,不能用了,让我再买一块;或者说这个屏幕修好了,是整个液晶换掉了啥的,需要多少多少维修费什么的,毕竟是商家,毕竟是淘宝,支付宝付一下还是很“方便”的嘛~~~

既然开发板之家是北京的代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友善之臂的公司形象吧,希望他们以后服务能够像友善之臂一样“友善”~~~

网友:
相反,我还想说下,上次EEW搞的DIY J-LINK的活动的店家郑州天远,那个老板yf654987在解答我的jlink仿真器使用问题上就非常耐心(当时第一次玩这个,什么都不懂),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也就入门了,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