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电压转换器 F/V

楼主:
用Proteus做了一个,但是仿真不出来说 error:“NO SPECIFIED MODEL FOR  'U1'  " 这样的。

现在我要做一个设计,刚刚接触不太懂。正弦波通过比较器变成方波再到F/V转换器再到反相器然后通过反相加法器和参考电压最后输出直流电压。

如果按照上面的要求,不知道大虾你会怎样设计呢?能稍微简单点最好。

这个是我做的,但是不成功,不知道那里出错了,我没有做前面的比较器部分。

网友:
这个需要装了Proteus的人才能帮你看到你附件中的东东,或者你直接截图说明,好帮你看下,因为我没有装Proteus

网友:
U1 没有数学模型换个器件就行了

网友:
LZ把你原理图发上来看看,你的仿真图有问题,R3/R5串起来接地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