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同的封装有什么设计上的区别吗?

楼主:
请问,我看AT89S51的DATASHEET 里面共列出了3中封装,双列直插封装我熟悉,但是我想问问,PLCC和TQFP这两款在内部设计上与双列直插封装的有什么不同吗?

请问,我们在应用和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吗?比方说,双列直插的P0要加上拉电阻,那PLCC和TQFP用吗,该怎么加最方便呢?要是我为了省地方硬是不加,不使用这个端口对别的功能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等等这些问题我若没有想到的请您一并帮忙回答一下。

我是菜鸟 来学习的,要是重复问了请大家见谅(我看以往的帖子没有说这个内容的)。

另附一句:我想使用电容降压式电源给单片机+1个无线IC供电,这样电源管理合适吗?谢谢大家

--------------------------------------------------------------------------------------

友情提示:by 版主jxb01033016

你的那个电路,降压不变压,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带电的家伙,小心点,相对来说,PLCC和TFP比DIP更加节约PCB空间.

---------------------------------------------------------------------------------------

网友:
虽然封装不同,但是内部电路和电器性能完全相同,只是安装方式改变了。
你这个电源只能说可以凑合用,如果要求可靠性肯定不行。

网友:
不同封装 若PIN定义一样 设计就应该是一样的

另:DIP 和TQFP 在PCB布线上可能稍微有区别 但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电容降压式电源 看到过在照明上用的比较多  至于给CPU供电  还是小心为上

网友:
同一型号,封装不同,功能不会有差别,至于上拉电阻,人家让你加,你就加,不然的话,出了问题别找别人。至于怎么个加法,没有定式。

网友:
谢谢各位啦,大家的回答都很实在,我明天做做试验,然后会把结果贴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的封装型式不同,但是各种性能都是一样的,P0口的上拉电阻也是需要的

你这个电路可以用,经济适用,
如果对功率要求不大,电容C的容量可以自由一点。但是如果功率要求高,就需要认真计算电容的值

网友:
只是封装制造工艺不同,里面的核都一样。感觉TQFP的功耗应该更低吧~~

网友:
功耗都是一样的,封装不一样而已,不同的封装是为了不同的生产。你的那个电源,我原来用过,功耗低于10ma一下比较安全,超过10ma就不行了,你自己把握一下,如果功耗有点大,就不行了。

网友:
建议用商业模块单元,自己的电源是很大的隐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封装,器件内部的电路是完全一样的,该上拉的还是要上拉。
厂家采用不同封装,可以达到不同的电气性能、散热效果和生产工艺要求。

网友:
可以的。很多低端产品就是使用的这样供电方式。不过你要注意安全性。
首先整体设备绝缘。不可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最好用环氧树脂一类的密封材料全部封起来
其次要保证电路连接可靠,特别是稳压用的稳压管。最好用两个并联。一个失效另一个还能工作,焊接也要可靠,如果一旦发生稳压管开路则直接烧毁单片机。
还有单片机要用宽压,最好是掩膜的,想你说的S51就不要想了。不可靠。
最后,你要仔细计算电流,射频器件对电压跌落还是敏感的。而电容降压电源对电流敏感。电流一大电压迅速跌落,这就需要很大的工作电流。那么相应稳压管功率就要增加。那么散热也是个问题。如果使用不频繁可以并联一个大电容。0.5F的用小电流供电。射频工作瞬间提供大电流。可是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也就受到影响

总之,可行是可行。但是需要良好的设计才行。如果你技术达不到。还是增加点成本用完善的供电。如果你自认技术一流。那么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设计一个廉价产品来。又或者你对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不在乎。只想设计一款电子垃圾出来。就当我没说过吧。

对于封装。封装的变化代表了微电子产业的发展。不同的封装价格不同,稳定性可靠性也不同。不过如果你只是小批量。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差价。不同的封装对板级加工的工艺要求也不同。如果你是打算节省成本。别想了。DIP是为你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我本来想省钱,为了安全,还是稳定点好吧;
不过封装我还是会选小的........

感谢大家热心的帮助,极大的帮助了我这个初学者.......

网友B:
你的那个电路,降压不变压,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带电的家伙,小心点,相对来说,PLCC和TFP比DIP更加节约PCB空间,其他方面差别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电路,降压不变压,千万不要用手去摸,带电的家伙,小心点,相对来说,PLCC和TFP比DIP更加节约PCB空间,其他方面差别都不大.

呵呵,你没看我说的么。PLCC空间是小。可是DIP在单面板上即能可靠工作。PLCC敢这么说么。焊工稍微不好的就废了。
你可以拆开美的之类的大厂电器产品。都是单面板DIP元件。不为别的。就为节约成本。贴片的东西他们几乎不用的

网友:
LS,建议你去看看手机里面的零件,是SMD的多还是插件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没看我说的条件吧:L
我说的是为了节约成本。单面板低密度的生产加工成本不到双面板的一半,手机板啊。成本高了十倍都不止。可能你没接触过家电业。成本被控制的多严格,几分几厘都要省的。包括美的西门子等大厂在家电产品中都用的单面板DIP元件(插针元件),不为别的。就为省钱。贴片的成本太高,都是不用的

网友C:
说一下抗干扰的吧,贴片封装的抗干扰能力要好于直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抗干扰的吧,贴片封装的抗干扰能力要好于直插的

看你从哪方面说。如果说耦合干扰肯定贴片的好。如果说脉冲干扰肯定直插的好,而且从引脚功率上来说直插的也好于贴片。
贴片的优点在于节约了PCB布局空间和走线空间,提高了集成度,而且上贴片机也比直插的方便很多。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减小了生产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