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按键如何用外接电路控制,主要是如何实现低电阻导通控制。

楼主:
请教手机按键如何用外接电路控制,主要是如何实现低电阻导通控制。

网友:
我没有完全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看手机的按键都是导电橡胶做按钮,它可以接通电路板上的检测回路。

网友:
楼主想要干什么呀?

网友:
按键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导通的关系,薄膜按键只是,将导通部分做成了薄膜导电条而已,其他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低电阻导通控制“什么意思啊,与一般的矩阵扫描键盘,或zlg的7295键盘有啥区别啊??

网友: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像 遥控一样,按动遥控器,就可以像按手机按键一样?

;P 想做啥坏事,是吧?
这事我也曾经想过呢?
感觉可以用  遥控器,
不过如何把信号转换成按键的信号,那就不懂了。
不懂嵌入式系统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