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计数器程序相关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调试的代码:
org  0000h
ljmp star
org  0003h
reti
org  000bh
reti
org  0013h
reti
org  001bh
reti
org  0023h
reti
a_bit equ 20h         ;个位数存放处
b_bit equ 21h         ;十位数存放处
temp equ 22h          ;计数器寄存器
star:   mov temp,#0   ;初始化计数器
stlop:  acall display
        inc temp
        mov a,temp
        cjne a,#100,next ;=100重来
        mov temp,#0
next:   ljmp stlop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mov a,temp  ;将temp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r0,#4
dpl1:    mov r1,#250;显示1000次     1
dpl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1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1
         mov p0,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1
         clr p2.7 ;开个位显示      1
         acall d1ms ;显示1ms      2
         setb p2.7 ;        1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1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1
         mov p0,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1
         clr p2.6 ;开十位显示      1
         acall d1ms ;显示1ms      2
         setb p2.6         ;1
         djnz r1,dplop ;100次没完循环    2
         djnz r0,dpl1 ;4个100次没完循环    2
         ret
;1MS延时(按12MHZ算)
;====================================================
D1MS: MOV R7,#80
      DJNZ R7,$
      RET
;7段数码管各划的数字排列表
numtab:
d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28h,7eh,0a2h,62h,74h,61h,21h,7ah,20h,60h
;0 1 2 3 4 5 6 7 8 9
end

是一个自动计数器,但现在问题是我弄不清楚具体多长时间加一。
哪位位兄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你可以用软件仿真,用仿真软件的秒表查看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
先谢谢你。

我是这样做的:我用软件仿真过了,测得的加一时间是0.3S左右。然后把HEX文件在PROTUES上仿真时加一时间确大于1S:L 。。搞不明白!

网友A: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哈哈。。。
自己搭了电路。实践证明软件调试的时间及自己计算的时间是对的。同时也说明PROTUER也不是那么可靠。兄弟们以后用PROTUES注意这个问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哈哈。。。
自己搭了电路。实践证明软件调试的时间及自己计算的时间是对的。同时也说明PROTUER也不是那么可靠。兄弟们以后用PROTUES注意这个问题啦。

呵呵,有时候实践的方式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首先你要看看你在leil里编译项目时候设置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然后再看看你实际搭建的电路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你说proteus不准,那你也要看看你在proteus里面设置的晶振频率是都少

如果晶振频率都一样的话,差别不会这么大

网友:
中断不用写上去干什么呢,用计时器中断不好吗,时间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好的建议,有空我试试。谢谢!
有段时间没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时候实践的方式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首先你要看看你在leil里编译项目时候设置的晶振频率是多少然后再看看你实际搭建的电路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你说proteus不准,那你也要看看你在proteus里面 ...

嗯。。我再看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