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能单步执行程序,但是不能自动运行全部

楼主:
一开始用了个最简单的点亮LED来实验,编译通过,无错无警告
DEBUG时用STEP OVER单步执行没问题,但是想用GO自动运行就没法

估计是哪里设置没设对,但就是不清楚,哪位朋友之前遇到这种问题过?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DEBUG你使用的仿真器还是软件仿真呢?
你在GO后没法运行指的是什么情况?
如果不考滤看门狗 那么你可以单步一直走,让程序单步走完,如果 正常 全速是没有问题的!
把你的错误帖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KEIL的自带仿真
点了GO按理说应该是自动开始运行,P1.0一闪一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没得任何反应
:Q
图已经加上去了,大虾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我记得这样写汇编语言的环境可以用,不信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了,也不行,很诡异:(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延时你用定时器作到1秒钟翻转一次,我认为不是设置的问题,是你的延时太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