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PROTEL DXP中把多张PCB图拼成1张PCB图

楼主:
如题,谢啦

网友:
先把每张图纸生成符号,然后把3个生成的符号放在一张新建的图纸中,从新建的图纸生成网络表这样生成的网络表就包含了3张原理图的信息。
如果是PCB图直接复制粘贴到一个PCB图再修改下网络连接重新布局布线就可以了。

网友: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是够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也得做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