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提供正负电压的芯片

楼主:
锂电池电压:3.6V,求一芯片可以把3.6V电压转换成正负5V。

网友:
最最…………最关键的指标没给出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小电流的话,用块3.3V的232接口芯片就能输出±6V左右的双电压,然后稳压一下。
 若要电流大,甚至要绝缘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作为基准电压用(为单片机的AD基准),所以对精度要求高,我找了个工业电源芯片,KX7805--500(附件),功耗会不会太大?(是一块采集电压的板子,用电池供电)

网友:
 看了下K78xx-500资料,该系列是降压不能升压的,也就是输入+3.6V时它出不了+5V,所以不能用。
 这里要用DC/DC升压做+5V,再用电压泵或DC/DC反转做-5V。基准电源一般不要求功率,但或许对绝对电压值、纹波、温漂等会有要求,这些都需视具体情况情况处理,无法一概而论,比如前面提到的用232接口芯片先做出±6V,再用两个LDO分别稳压成±5V也是办法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节电池的电压不够,考虑是用两节电池把电压升压到6V以上,再用这个芯片。(考虑中)
用232接口芯片和LDO的稳定度高么?有没有具体的芯片型号?

网友:
 如果已经升到6V,那么再用降压就可以了。不过假如压差不大(比如从6V降到5V),则DC/DC效率高的优点就体现不出来,反倒是留下纹波大的缺点,不如直接用LDO做+5V,-5V还是需要做电压反转的。
 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要考虑的要素太多,难以给出建议。比如做手焊实验板希望用DIP型,做正式印版的话最好用贴片,应用电路中如对噪声敏感的话要选用高频振荡的容易滤波,还有使用温度是要商业级(0-70℃)的还是要工业级(-40-85℃)的,选定型号后当地的入手性如何,等等。

网友:
补充一哈

 窃用232接口芯片的电压泵输出确实是不稳的,只是因为顺手牵羊简便(如果原电路有232的话),正因如此才需要后面加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