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7805与直流稳压器的相关问题

楼主:
相信各位都很清楚在竞赛中的稳压电源设计相关题目。我想就以下题目(大家肯定很熟悉的了) 1、基本要求 在输入直流电压变化范围+7V~+12V 的条件下 : (1)第1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5V/DC,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 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5%(满载时)。 (2)第2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15V/DC。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 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5%(满载时)。 (3)电路效率大于70%(满载时)。 (4)有指示功能 2、发挥部分 (1)第2 路输出 a. 输出电压:+9V~+15V/DC,连续可调。 b. 最大输出电流:1A。 c. 电压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变化范围+7V~+12V,满载)。 d. 负载调整率小于1%(输入电压为+9V,负载电流变化范围0.1A~1A)。 e.电路效率大于85%,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输出电压的0.2%。 由于我是个菜鸟,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几个问题: 1.我用lm7805如何得到+5v电压呢,lm7805在输入是+7v的时候好像是得不到+5电压的。怎样满足用lm7805在输入为7v的时候得到+5电压呢? 2.如何实现升压? 3.对于我们这种菜鸟,给点学习的建议吧。 其实,我也在论坛里搜索良久,的确有很多资料。但是我很菜,有时从这些资料中提炼不到想要的东西。你们的帮助将使我少走很多弯路,虽然我知道有时多走弯路是件好事。但是我过几天就离开学校回家了。没什么时间走弯路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open82977352 于 2010-1-31 08:19 编辑 ]

网友:
LM7805是有源元件。它本身要一定的输入输出电压差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一定要用7V电源,就不要用7805。可以选用其他的低压差产品。这些东西叫“LDO” 也可用开关电源变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M7805要负载多大输出电流?

网友:
如果需要输出电流在500mA之内,可以用KX1117-50。 虽然这系列声称能输出1A。但是你打个5折就稳妥些。TO-220封装的7805原来也声称能带1.5A(要加巨大的散热器),实际上也就是带足1A已经很烫。这主要是压差高,电流大,自身消耗就大了。这是线性稳压器的通病。LDO表现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