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竞猜】什么元件

楼主:
别猜二极管, 第一猜中者奖芯币50枚

网友A:
给点儿提示啊,上面那个像火花塞,但是又没见过那种样子的。

网友B:
提示就露馅了,大家发挥充分的想象吧

网友C:
上面那个看着像是汽车上的传感器?……

网友D:
这两个是一个类型的还是不同的啊。上面是不是电容,下面是二极管

网友:
怎么看怎么觉得都是二极管,不会是来误导我们的吧。

网友A:
下面的有字,我查了一下,像二极管,上面的不会是保险吧~

网友:
haha,非我莫属
那是   轮胎 的 气嘴芯,我手里 就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点儿提示啊,上面那个像火花塞,但是又没见过那种样子的。

sjl2001火花塞可没这样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看着像是汽车上的传感器?……

mxdaiyi传感器
也不会这样小。。。细节  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是一个类型的还是不同的啊。上面是不是电容,下面是二极管

mcu_mouse
实话实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有字,我查了一下,像二极管,上面的不会是保险吧~

很认真。。。值得  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就露馅了,大家发挥充分的想象吧

这个题目  有    脑筋急转弯   的 倾向。。。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源管理 » 【有奖竞猜】什么元件
放到这来,看来和电源类的有关……

网友:
上面那个是气门芯。汽车轮胎用的。我家好多

第二个是检波二极管
2AP7,高频检波二极管。150V5mA频率150M

网友:
下面的是二极管没错,说了不用猜二极管。
上面的确实是气门芯。
8楼第一个答对,奖励50芯币,聪明
tzrhuadong也答对,奖励50芯币,已经到账
leang521非常认真,还找来了资料,也加50芯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了我是勤劳的娃

网友:
和二极管放在一起,让大家猜是什么器件,真有你的,典型的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