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与汽车维修有很大关系吗?

楼主:
请问单片机与汽车维修有很大关系吗?
现在汽修常用的单片机有哪些呢,主要用的编程语言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片机与汽车维修有很大关系吗?
不过嵌入式在汽车电子上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不过一般维修就不用自己写程序了吧,这样太有难度了,因为里面还有好多协议!上次我们解析一台车上的协议半个月都没有进展,数据可能会加入一定的算法,估计破解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要是简单控制的就好说了!

网友:
车子上的单片机,一般都用 摩托罗啦的,也就是菲斯卡尔的 多,再次就是PIC的片子,因为这2个片子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抗干扰能力STRONG,编程语言用C为主,以ASM为辅

网友:
看 来 LZ对单片机一网情深啊,汽车维修,应该是 修油路,发动机这些机械为主吧,电路只是个配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