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幽默——电感小姐找对象(文字有点多,分楼上,方便大家看)

楼主:
有一日财主在工程部测试安装着用在调音台里面的混响DSP线路板,在线路板里有一电感小姐(色环电感),长的漂亮,五颜六色的,秀气苗条品质又好,正值谈婚论嫁之年,看着周边的长的五大三粗的都有对象了(都有连着的元器件,而她则是对地,很远的地方她也看不到)自已还是孤家寡人,又急又气,寂寞的很。急也没用,自己哪里也去不了,家人不让出门(给焊住了),整天叹气,快无法正常工作了。

她的好朋友电压(V)就实在看不过去了,于是就给她出了一主意,将其伪装一路同行。

路间遇一电阻(R),长的倒是有点像同类,五颜六色,和自己也差不多高,就是脚稍小了点。他不说自己是电阻先生,还差点搞错呢!相处了若干天(他们的一天相当于人间十几分钟),这家伙碍手碍脚的,娘娘腔,去哪里都阻着你(电阻阻值太大),实在恼火。大小姐脾气一来,不理他,走人。电阻像捏起鼻子那樣说:“想走,没那么容易!”想走都难。好在电感小姐,个性坚强,经过重重努力,终于跑出来了,大呼一口气,吖!小命都差点不保了,外面空气真清净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稍作休息,肚子饿了,找个地方,坐坐吃吃饭吧!一进店,小二就点头哈腰来招呼“小姐大驾本店,本店实在是蓬荜生辉,荣幸之极……”“少来,快给本姑娘沏一壶上好龙井,再点上几小个菜!”电感小姐打断他的话道,即坐。话说之至,眼睛一瞄,碰出一对火花,急低头。片刻忍不住又望去,则见其直直的望着自己,急又低头。这下却将其看的一清二楚。端庄国字脸,浓眉重耳,好有官气派,就是脸太黑了……小二顺她眼神望去,原来是老客,三极管也。随即若有明白,笑了笑,端茶去了。从未出远门的电感是越想心越动,禁不住脸都红了,忙袖子一甩说“小二茶怎还没上来哪?”想借此来遮羞。此番却看在三极管的眼里,三极管心想:好个漂亮女孩,人长的漂亮,身材亦非常不错,打扮的五彩缤纷的。自己也不小了,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苗条之极,多年未曾动心的他,今天决定大展其所。于是问道:小姐哪里人氏呀!电感小姐答道电源部落的,随亦回问。三极管答道:音频处理部落,我主要工作是用来放大的,你呢?在那边做什么呀!我呀!会的可多了,不过现在主要是滤波,对了放大用来做什么呀!……于是郎有情妾有意,就这么有一搭没有一搭的聊着,越聊三极管越是起劲,酒兴不尽大发,于是将底全部释放外加点吹嘘,而且越吹越起劲,光顾自己说,电感小姐都插不进来,将电感小姐冷在一旁。不多时电感小姐心冷了,渐不理他了,嫌他喜欢吹牛(放大倍数大高了),不务实际,饭都没吃就走。三极管赶紧出来拉住她,连说对不起,对不起。电感小姐头都没回,甩手便说:“放手呀!男女授受不亲。”一回头本想再说点什么,话未出口,一看!妈呀!三条腿!提裙飞身而去,只扔下三极管傻愣愣的喃喃道:我,我本来就是三条腿,我本来就是三条腿,我本来就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说电感小姐经这么一阵狂奔,见已跑远,劲则消,瘫于路边。时至下午,又滴米未进,禁不住晕了过去。醒时则见自己睡一不明屋中,且盖有一红被,忙大叫。二极管听见,忙急赶来,道其明委。电感忙起身谢之,无奈身乏力,未能起谢,更是恰倒在二极管的怀中。二极管大窘,忙借端粥之事脱身而逃。电感见其背影,想起刚才一幕,不禁微微笑道:这呆子,真有趣。呆想时二极管端粥(电来的)已至:小姐,粥已好了,你喝吧!电感小姐眉头一转忽生一计,手稍一动又放下,稍高一点点又放下。二极管看在眼里,只得代其效劳。吹一下,喂一口给她吃。电感小姐呢?一边吃就一边直直的看着他,看在眼里,动在心里呀!这人长的和我挺般配的,个子大小都差不多,还带个这么大的白色项链呢?真土!亦不禁又动了心。二极管也忍不住边喂边看她,也是心猿意马了。后来电感渐能下来走走时,二极管又带她到处走走玩玩。二极管也极顺她意,就这么过了多日,电感渐明白其人,黑白分明的,人又老实,正直,着实有打算就嫁于此人!无奈姑娘家不易出口,而二极管人亦太过老实,不敢开口,太顾别人的想法,也太在意电感的想法。有时不管对错都让着她,迁就她,久而久之,非但让电感觉得他好,认为他太没主见。但有时其不对时,不理电感怎么说也是不会头,更是不听,反误解其为死脑筋,不会走回头路,终究电感亦不知其电性决定是“单向导通”。后亦无法再相处下去相处。多日,电感伤心离他而去,这么一段大好姻缘就……唉!可惜哪!二极管超级的伤心,而电感呢?心身也受到极大的伤害(降了0.7V)。这几日是其做成成品以来最开心的时刻,唉!她也说不来谁对谁错,是自己错吗?还是他对自己实在太好了?真的不知道,心都碎了,选择离开也许是最好的择别吧!回首过去,想起家人,此时正为自己……呜呜,不禁泪雨绵绵,难道自己真错了吗?难道线路板里真找不到自己的一份天空吗?此路已是无回头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这样,怀着失恋的心情走呀走!一路走来,一路看,看见其它的瓷片电容及各种自己不认识的都在努力的工作,唯独自己到处乱跑,无所事事,渐渐的将以往各种不开心的事强加于心,于是有了轻生的念头,朝着亮着大火(LED)走去,想让大火来磨灭自己,消去一却的痛楚。越是靠前,情不禁速度越快,有点吸引自己过去的感觉,那种死亡又惊又怕,不禁又有偷生的想法。前脚都到了,忽一刹那,自己像掉进了漩涡,身体也加速运转,存于“耦合电容”中。电容问,看你年轻漂亮的,为何要轻生呀!原来是电容救了自己,伤情一触即发,电感则将多日以来切身体会,一一告之于电容。电容听后即感概万分,亦将自己心事也交之于电感说。说像电压、电流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来来去去竞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唉!两个就这么聊呀聊,从自己原材料的加工(他老妈告诉她的)到自己的成型,再到自己工作用途,然后则是爱好等等。聊了玩着又过了十几天,经过这么多天聊,电感已将轻生念头抛在一边了;在得知电容也会滤波,又会包容(存款又厉害),而且常和自己同类配对工作时,且对爱情又有了希望。在得之电容亲口说对自己感觉很不错,想其留下,共同做一个完美的滤波电路,终身相伴时,电感小姐恨不得立刻以身相许,(之所能聊这么久,全靠此机器主人财主下班了,将电关了,电还在电容里)。最后电感说出:自已本非真身,则借电压之身换自己之幻想之假身才能一路过来的,电容不禁佩服电感小姐之本色,亦对其产生了感情,更是想将其留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午要上班了,张工将总开关一搭,风扇开始转了。开始供电,电感觉得猛得一股劲将自己推往电容下面,接头走到电容的另一端。电容大喊:拉住,千万别松手,一松手过去就化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电感死命的拉着,电容亦一边电压阻止一边大力将电感往上拽,任凭前面电压再大也是仍不松手。正快拉不住的紧要关头,“啪”的一声,两个忽感压力都小了,电容将电感拉上,两个抱头大哭,含着泪说:我们今生今世都要在一起!电容紧紧的抱住她,怕一动,电感就会消失。脚都麻了,想动动正脚,唉哟!一阵痛楚传入电容控制处,他才发现原来是正脚的韧带断了即便修好亦不能充电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电感内疚的说。电容说:傻瓜,没事的,还能走的嘛!这样更我们可以在一起更久,只是可惜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相处很久。电感说:是呀!我也不能回到我的实体去,能和你一起哪怕一天一个小时我也心满意足了。于是他们抱头大哭,电容流泪了。

在二人伤心意绝时,财主来了,说:唉呀!这板子怎么搞的呀!原本好好的,早上噪音极大,一查坏了一个电感;后来声音又小的很了,那三极管坏了;好了,过了一会,干脆电都没有,一查原来二极管开路了;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又发现这个电容又漏液呢?真怪哟!你没接错电呀?张工就说:没有呀!换个电容试试。财主说:好呀!我换上去试一下。一会。呀!真响了呢!音质不错,火的很哟!财主说完,将拆下来的电容扔到坏料盒里。而电容跟电感两个脚碰到一起,财主順手将烙铁上的锡一敲,一跎热热的锡渣敲下去,将他们四个脚都连在一起了,顺势亦将一小贴片电容也搭在一起了。电容说:太好了,上天成全我们,我们今生今世永不分离。电感则流下难得的眼泪。看着电感羞紅的臉,电容不禁的亲了电感一下,电感全身立刻感电量十足,动了动,大惊道:吖!粘着我们中间的那是什么?电容顺势望下去说:小电感又不是小电感,小电容又不是小电容。稍后电容红着脸嘀咕道:“这么快!难道是混血儿”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到……

网友:
哈哈,楼主真是有才啊

网友:
虽然长了点,看起来有点累 但不得不承认楼主有才

网友:
是楼主原创吗??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