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无线发射电路

楼主:
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碰得这种硬件有点难,请各位看完原理图.看能否告诉我那个四个脚的,上面标有AWM字样的电子元件是什么?
我查MAXIM有关资料,估计是一个运算放大比较器,但不知道什么型号,请各位帮忙,谢谢!

RF Module.rar

网友:
对不起,不太懂哦!!

网友:
AWM 是(器具用线) 具体测试要求和方法参考UL1581.

网友:
A其实只是一个向上的箭头而矣,不是那个器具用线的标准.不过同样感谢你!
他那只是一个标识而矣

网友:
只能看到器件,没用过,不清楚

原理图上没有,PCB也是很少的局部,分析不到

整一个原理图出来就可以判断

哦,是U2吗

网友:
这个是NXP的管子

网友:
射频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