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遥控器的另类方法

楼主:
修复遥控器的方法虽然很多,但是都有弊端,穿铜丝会磨损导电线条,粘铝箔容易掉,粘旧导电橡胶也容易掉,抹2B铅笔和刀刮导电橡胶都是治标不治本,导电银浆效果不错但是价格太高,不划算,于是我想了一晚上,终于想到了完美的方案,电脑键盘为什么长久不坏?这是因为它的结构不一样,再比较一下两者的不同之处,于是就有了如下方案:
  首先找一块塑料薄膜(液晶屏保护膜)更好,裁成和遥控器橡胶一模一样形状的两块,其中一块比在遥控器橡胶背面用油性记号笔点上导电橡胶的准确位置,然后用6mm打孔器打孔,另一块在其中一面贴上修制冷设备的铝箔胶带,对准位置用双面胶固定一下装入遥控器即可。
  本人一口气改了三个,个个灵光,绝对的原创,希望大家多转帖,造福大家!!!

网友:
确实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触类旁通。。。方法可取。。。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下楼主

网友:
请问下像有些冷库设备可以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