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给人面试了。一些嵌入式系统相关的面试话题,大家也参考下。

楼主:
Topic of Computer System Basic
   (1) alignment access and fix
        MIPS: exception handler, 2-instruction operations
   (2) cache
        cache line/block
        set / way
        invalidation and flushing
        prefetch
   (3) spin lock
        implementation
        when to use spin lock
        difference with semaphore/mutex
   (4) exception/interrupt
        type
        precess steps
        how to read core-dump information(epc, cause, msr, lr, stack, ..., etc)
   (5) stack frame
        structure
        how to get trace
   (6) semaphore

Topic of C language:
   (1) static
   (2) volitile
   (3) pointer and array
        char *p = "String"; vs char a[] = "string";
        char s[10]; char *p; --> s, &s, &s[0], p, &p, *p
   (4) inline

很多问题很有价值。我觉得弄明白60%,差不多就能值10W每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的工资已经超过10W了,呵呵 ·
不题目很经典!

网友:
看看

弄明白60% 明白 还是有难度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北京东西贵啊。
据说,五道口理工大学的同学聚会,年薪低于20W的都不大好意思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 就把这当前进动力吧 与坛子里人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 就把这当前进动力吧 与坛子里人共勉

咱普通人没法跟他们比,不过可以学习和借鉴。
五道口理工大学的务实精神,在愤青们看来是“犬儒”,但却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真髓。

网友:
话说 五道口理工大学是啥?

网友:
不懂,我惨啦,以后找不到工啦。:Q

网友C:
呵呵   小时不努力 长大做IT:L :L :L :L :L :L :L :L :L

网友:
不懂洋文的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华贝!

网友:
volitile 应为 volatile

哎~只知道下面的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小时不努力 长大做IT:L :L :L :L :L :L :L :L :L

咋和我这像

网友D:
char *p = "String"; vs char a[] = "string";
        char s[10]; char *p; --> s, &s, &s[0], p, &p, *p

我还真不明白P和a(or s)的区别,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ar *p = "String"; vs char a[] = "string";
        char s[10]; char *p; --> s, &s, &s[0], p, &p, *p

我还真不明白P和a(or s)的区别,还请不吝赐教!

除了a/s是char* const外,即不能“s++”之类的,在上面的表达式中(s, &s, &s[0], p, &p, *p),有区别吗?
在其他方面还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对
似乎*p++和*(a++)都是'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ar *p = "String"; vs char a[] = "string";
        char s[10]; char *p; --> s, &s, &s[0], p, &p, *p

我还真不明白P和a(or s)的区别,还请不吝赐教!

char s[10]; /* 在堆栈中分配存储空间 */
char *p; /* 声明一个指向char类型的指针变量,其物理位置在堆栈中 */

s是s[10]的首地址,相当于&(s[0])
&s[0]等同于s等同于&s。
p是指针变量,&p为p的物理位置,在堆栈段。
*p是p指向的位置。假如p=0x12345678,则*p为p指向的位置存储的值。

网友:
堆 和 栈 还是有区别的
上面的局部变量 在栈里安排
如果 全局  则  在数据空间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