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让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寻找一个点。

楼主:
比如用电机控制指针旋转不同的角度,但是要求每次的旋转都从同一个零刻度处开始。

网友:
个人理解:
一、你需要记住当前电机的位置;
二、每次旋转都复零,然后再旋转。
不知是不是符合你的意思。

网友:
把每次旋转的角度保存到e2prom里面,下次旋转之前读e2prom转回0点,再转需要的角度

网友:
 一般需要有个硬件定位机构,比如用光电管挡光等。如果完全没有反馈恐怕不太可靠,因为步进电鸡在负载重时会失步,这样一旦发生失步就再也找不回原点了。

网友:
是的,定位零点需要检测装置,否则是相当不准的,如果失步状态的话,也需要进行补偿,否则定位也是很不准的。

网友:
加传感器定位,识别停止的地方

网友:
可参考雕刻机 上的限位开关

在原点增加触点开关 ,归位至触点触发即可定义为原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步进电机,设计时避免出现失步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上面各位所说,我觉得在零点用光电检测装置,或者霍尔元件也可以检测。
为保险起见,加限位开关

网友:
你用在什么场合,如果追求高精确就用光电开关,不过要处理干扰。如果追求廉价就用限位开关,甚至用一个挡杆就行。步进电机扭矩小。一般不会发生过流烧毁等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