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才用2051片和1302做了个定时器,还加了电池但掉电后数字复零,不知为啥请各位老师指导.我的QQ:754862083.电话:029-81227236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可以从以下三点查找原因:
一、电池是否坏了?估计可能性不大吧。
二、你的硬件电路是从哪里来的、自己设计的?还是参考别人的电路?
三、软件有没有问题?即,你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否确保正确?

网友:
不掉电能运行的话 ,你的电路没大问题。掉电数字复零最大可能电池电路没接对,没达到你遇想的目的。把图贴上来,大伙给你看看。掉电后你希望继续计数还是停止计数只保持原有计数值不变,要说清楚。

网友:
你把单片机的电源断了,用万用表测量1302的电源管脚电压正常吗。然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1 确认读写时钟是否成功
2 再确认后备电池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只给1302供电,供电设计,需要1302能够在电池供电和外部供电之间自动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大的可能就是1302的电源电路有问题。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