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浮点数有效位只有7位问题

楼主:
1,编译环境用keil(C51单片机)

2,代码:
  float abc;
  abc=1000000;(7位)
  abc=abc+0.1;

3,但结果abc显示还是1000000(7位),而不是1000000.1
4,请大虾们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自己写浮点库,可以做到7位小数,再大了,时间,空间就有点紧张了,不过现在的增强型51也便宜,可以考虑多一个字节了,等我工作定了,把它完善!

网友:
abc=1000000f;
或agc=(float)1000000;

网友:
做单片机程序我从来不用浮点运算,太费资源

网友A(2010-01-21):
abc=1000000f;
或abc=(float)1000000;
上述方法可以一试,主要是你的显示值是在哪里显示的?怎么显示的?(使用C的函数?还是其它方式)
另外多说一句,做单片机程序,该使用浮点数的时候要使用浮点数,尽管占用资源,但是为了精度,没办法,对于8为机是有办法将浮点数的运算做一下处理!

网友:
1000000.1 ?貌似得用32位的来处理吧,浮点是没得问题的,你用8bits的寄存器,去存放实型数据,是有问题的吧。
float abc;
abc=0x40;// (7位)
abc=(float)(abc+0.1);
---------------------------在vc6.0中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浮点数就是有这个精度问题,没办法彻底解决。
即使用double类型,也就是有效位数多一些而已,终究还是有个限制

网友:
我用的是keil编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Q格式表示浮点数,可以多于7位。

网友:
楼主问什么要用到这么精确的数据?51单片机要做到这么精确的不大容易。
如果是必须的,最好把浮点数分化为整形数:符号位、整数部分、小数部分,分开来,都用整形来表示怎样?

网友:
不懂 帮楼主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