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很久的的模拟电路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
请问,上面图形中的R1是如何取值的,是不是110V/稳压管1N4742的电流,那稳压管1N4742的电流又该是多少?
还有,确定R1后,稳压管的电流即可确定,那后面三极管的基级电流又是多少?
还有,就是如何确定三极管集电极中的R2,据我分析,R2必须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
其一,R2C2要尽可能小,以使充电时间尽可能缩短(因为发射极所接电容中的电流大部分是由集电极提供的);其二,必须使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关于这一点,我是想当然的认为的,呵呵);其三,必须使发射级电流大于BCX70和34025的13与15脚充电电流之和(BCX70的充电电流我不知该如何确定,34025应该是0.5mA)
关于BCX70和34025的13脚与15脚的资料我会随后附上.资料有点长,请各位耐心看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R1不是一定要100K
R1/R2的电压电流都能算出来,再套三极管的运算公式就行了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别轻易下跪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有难度,挺有逆向思维的,怪不得高手见多不怪没空理了,首先IN4742的电流值是根据要求和参数最先确定下来的,然后根据压差算出电阻R1的值,基极电流值要看三极管CE间流过多大的电流值,电流值越大B极电流也要越大,总的来说,这个电路不可能提供太大的电流,压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