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指针基础教程

楼主:
以下是顶嵌嵌入式培训学员延小伟所写的C语言技术文章:

    说白了,指针就是地址,地址里面放着不同的值,用操作指针的方法来操作这些值。

    在32位机中,指针本身占4位,定义时,可以 int *p=&a,其中int *是一部分,用来定义后面的指针 p ,使用时,p=&a,表示对指针p的操作。不能再用*p=&a,指针变量是个变量,这个变量存放的内容是地址。

//指针变量的定义和引用
#include
int main( )
{
      int  a1=11,a2=22;
      int  *p1,*p2,*p;
      p1=&a1;
      p2=&a2;
      printf("%d,%d\n",*p1,*p2);
      p=p1; p1=p2; p2=p;
      printf("%d,%d\n",*p1,*p2);
      return  0;
}
输出:
11,22
22,11

指针与一维数组
Int *s;int a[5];
S=a;//将指针指向数组,两边都是地址,合理。
访问:a=&a[0]=s=&s[0]=a[0]=*a=s[0]=*s;
/通过指针在函数间传递一维数组
/*编写在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中存放其它元素和的函数*/
#include
void summary(int  *p, int  n);

int main()
{
       static int a[11]={1,2,3,4,5,6,7,8,9,10};
       summary(a,10);
       printf("Sum is %d\n",a[10]);
       return  0;
}

void summary(int  *p, int  n)
{
      int  s=0;
      while (n--)
        s+=*(p++);
      *p=s;// 累加所指的内容
}

结果:
Sum is 55
指针与字符串
字符串的特殊之处是其末尾是结束标志‘\0’
/通过指针访问字符串
//将字符数组a中的字符串拷贝到字符数组b中
#include
int main()
{
        char a[]="Hello,world!",b[20],*pa,*pb;
        int  i;
        for(i=0;a!='\0';i++)
           b=a;
           b='\0';
        printf("%s\n",b); // 下标法
        for(pa=a,pb=b;*pa!='\0';pa++,pb++)
           *pb=*pa;
           *pb='\0';
        printf("%s\n",b); // 指针法
        return  0;
}

输出:
Hello,world!
Hello,world!

Sizeof()和strlen()的区别:
    尽管两者都是统计字符串的个数,但是Sizeof()统计的是已定义的长度,不管里面放多少东西,strlen()统计的是实际占用长度。

#include
int main()
{
        char str[20]="0123456789";
        char *p;
        int a=strlen(str);
        int b=sizeof(str);
        int c=sizeof(p);
        printf("a=%d,b=%d,c=%d\n",a,b,c);
        return 0;
}

结果:
a=10,b=20,c=4
int *p[3]和int (*p)[3]的区别
int *p[3]是返回一个整型数据的指针所组成的数组,数组内的内容是指针
int (*p)[3]指向由整型数据组成的数组的指针

总结:
    指针就是地址,通过操作地址来操作需要的值,指向指针的指针就是指向地址的地址。数组的数组名就是数组的首元素的地址,可以看作指针来使用。

网友:
外企高级研发工程师李亚锋--嵌入式技术直播课堂(免费!)

想往这方面发展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网址:http://top-e.org/student/html/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