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2000全攻略活动获奖名单,看谁是最佳参与者

楼主:
【明星产品全攻略】恩智浦LPC2000系列全套资料!活动中以下网友积极参与,将获得NXP太阳能计算器

tagetage 、hanker510 、Michael_Fei、jameswangsynnex 、lixiaohai8211、

wdgui522、cd105411033 、qushaobo、chenzhufly、guangqiji
请获奖网友尽快将姓名、公司、联系地址、手机、邮箱发站内短消息给我:EEWORLD社区

网友:
精彩回复:

“2132当年的经典
比2131价格还低,而现在,1700的风头早就盖过2xxx系列,
理论上11XX功耗速度比是430的六分之一,最期待几个月后11xx PK MSP430F55XX。 ”

“对于LPC我最担心的是 供货问题,是否是传闻中只面向大客户
如果能想st arm 的市场一样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

“现在看了下这些新的型号,发现多了更多的资源,至少USB接口,以太网接口等都有了。我觉得具体项目选型还是看应用需求了,够用就好,不要太大材小用了;学习就别论了,哪个资源方便学哪个吧,毕竟相近的型号还是大同小异的吧 ”

“LPC21XX系列之前用过
用2138 2148 有一年,算不上精通
目前看来稳定,资源也不错,不过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做过专业测试,个人感觉,有内部FLash容量较大的版本,在某些需要存储的场合 可以免去外挂存储器的麻烦,NXP的ISP功能 可以使得升级代码较为方便 但LPC21XX系列没有存储器总线 外扩并行存储器器件不方便 我想这也是因为它主要用于控制类的应用吧 如果像现在的新核一样有DMA 那就会更好了几个型号带10bitDA 400K 应该可以适应某些需要DA的应用 现在多数的MCU好像都不带DA的 加密方面不太清楚
我们东西才开始做 还没开始考虑
现在更加倾向于CortexM3 和CoretexM0 表现比较突出 计算能力方面没比较 外设差不多 而且多数带DMA的 价格便宜
我们也是裸奔 但我觉得裸奔不好啊!!”

网友:
很喜欢那个计算器,

回来玩2天就改成开发板用,呵呵,呵呵,

网友:
怎么改?博客上分享下

网友A:
显示屏  太阳能电池 已经在现有的计算器上实现过

按键是什么原理?
按键间又是如何连接的?
没有连线 如何DIY?

通过透明的计算器联想到了 投影仪
若透明的液晶能显示动画  后面放一个特定光源的话 岂不可以看电影了

以上纯属瞎猜 仅供娱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拿到后我也第一时间找走线 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  太阳能电池 已经在现有的计算器上实现过

按键是什么原理?
按键间又是如何连接的?
没有连线 如何DIY?

通过透明的计算器联想到了 投影仪
若透明的液晶能显示动画  后面放一个特定光源的话 岂不可以 ...

如果可以发挥想象力,成功改造,呵呵 咱也有奖励哦~~~

网友:
按键原理是透明的导电膜,

等回来玩2天,玩够了改个430的开发板。。太阳能,和电池双供电的红外线开发板。。
等我收到计算器后就给大家秀秀我的手工。

网友:
那个计算器有8个8字的LCD,一般是3或4MUX

用430带正好,就怕里面放芯片的地方不够

8个8字LCD正好显示红外的,32bit数据。

网友:
太高兴了 想不到还能得个nxp的计算器 还不错哈哈

网友:
好消息:  已经收到 计算器了 同事们都赞不绝口  很有创意
          感谢 eeworld  感谢soso

坏消息: 为了一探究竟里面到底都用了什么东东  大胆的拆了一下
        左边液晶屏那的排线 比较脆  折几次之后就有可能连接不好 。回头看能不能换导电橡胶的
    大家在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基本结构:  太阳能电池+ 塑封CPU+显示器    连接均是用导电膜来连的
  有时间了可以照照片上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有收到的了啊,

我的还没到。等星期一看看能不能收到。
左边液晶屏那的排线 比较脆  折几次之后就有可能连接不好---看来改开发板的话要换导电胶条了。

网友:
hanker510

上点高清大图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哎,回头有机会分享给大伙瞧瞧

网友:
计算器刚收到,透明外壳

是斑马线连接的,难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