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P-与地之间是一个0.002 的电阻
P-与地连接CPU的两端
也就是一个0.002 采样电阻连MCU
帮我看看IC9B输出什么信号?还有IC11A的作用,以及C72的作用

网友:
IC9B的输出应该是高低电平来控制什么元件的通断(要么是比VFF稍微低一点点,要么是比0稍微高一点),与5脚的输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