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VCC、VDD和VSS三种标号的区别

楼主:
在电子电路中,常可以看到VCC、VDD和VSS三种不同的符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一、解释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网友:
细节把握很好 致敬!!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现在才知道,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