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b01033016,sunhong有单片机就职的困惑问你

楼主:
以下是sunhong的问题,我做了回二传手
回复 沙发 jxb01033016 的帖子你自己业余学过DSP和ARM吧。我投单片机的工作都没消息。我想找个做单片机的工作呀。真是郁闷。没机会。

做了3年多手机硬件。同行的不投简历会打电话过来让去面试。单片机的投简历没任何消息。

请教下jxb01033016我该怎么办。我对工资要求不高。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网友:
我来了

   单片机开发对人的要求并不高,主要需要具备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较好的C语言编程功底,通常招聘单位要求是C51,开发工具通常是keil,另一个是熟悉单片机原理和接口技术.也就是说硬件和软件都要会.
  从行业薪水上,深圳这边,一般应届毕业的工资在2K左右,有工作经验的在4-8K.主要招聘网站在CJOL,有很多招聘单片机职位,同时也要求2-3年的工作经验.
  中国的大学单片机教育都是以80C51为主流,因为它是功能简单,入门容易,所以上手会比较块.建议你从这款单片机开始学起.(实际中大家都用AT89S51或STC89C58等,AT89C51在2003年已经停产).
 很多招聘单片机开发职位的工程师都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因为做单片机,不单单靠理论,更侧重动手实践.所以对于sunhong来说不太容易,你得突出你的能力,建议你你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自己动手,独立设计一个单板机,设计原理图,到PCB LAYOUT,写程序,调试,最后做成一个功能独立的单板机,哪怕是一个万年历也好,一个实时时钟也好,带上你的原理图和实物去面试就好了.这样的好处在于:有了实物,比空口头描述更能打动老板,因为是你亲自做过的东西,你不会害怕面试的时候被问倒.
  还有些招聘单片机工程师的公司,他们会有笔试,笔试成绩好的话,基本都会被录用,主要考察C语言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SIZEOF,指针,const,static,一个数组从小到大排序 等等.电路上主要考察 三极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三极管放大的基本条件,三极管三种放大接法的特点和用途,运放放大倍数,全桥整流电路,计算串联,并联电路的电流和电压 三及管和MOS放大的区别等,在实践操作上,可能给你一个简单原理图,要你用PROTEL 或PADS照样画出来,并转换成PCB. 考察protel的快捷键等等,所以面试之前最好要看下相关的书,这样面试成功的几率更高一些.

网友A:
能不能学到东西,这个不是非常的保证,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他招你过来,是让你给他干活创造利润的,学习机会看你自己把握,也跟行业和公司环境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学到东西,这个不是非常的保证,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他招你过来,是让你给他干活创造利润的,学习机会看你自己把握,也跟行业和公司环境相关.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也谢谢向农帮助。我会去试试。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