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
袖型磁性传感器,检测机械位置

求工作原理以及相关资料

设备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水平位置那两根黑色棒状物体即传感主体,袖型套可作水平滑动,每根黑色传感棒芯有一根黑色电缆引出,接线插头上对应白、红、黑

网友:
给你推荐个芯片,磁编码器,可以做这个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名字可能是错的。至少我没听过这样一种传感器。
看样子像balluff微脉冲位置传感器
也可能是磁致伸缩线性位移传感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磁敏开关,当磁性物体靠近到一定距离,开关闭合,磁性物体离开,开关断开。电子市场有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都有。我用的最小的就两根火柴棍大小,可惜现在手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磁敏开关,当磁性物体靠近到一定距离,开关闭合,磁性物体离开,开关断开。电子市场有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都有。我用的最小的就两根火柴棍大小,可惜现在手上没有。

呵呵,可不是开关那么简单。有些地方需要精确的位移数

http://www.jdzj.com/datum/showart.asp?art_id=2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名字可能是错的。至少我没听过这样一种传感器。
看样子像balluff微脉冲位置传感器
也可能是磁致伸缩线性位移传感器

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看了那个链接的内容,
我的实物没有对拉伸敏感的器件,因而是不同的设备。

另外:
我测量了白、红、黑各自的相对电阻(3位半数字表200欧姆档):
白——红=2欧姆;红——黑=2欧姆;白——黑=4欧姆
袖型管状外套移动后,各自阻值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了。不是拉伸,是磁体相对管的运动。有的是磁体固定管动。你这个是管固定磁体运动。一样的东西。结构不一样而已

网友: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的一种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当工作时,由电子仓内电子电路产生一起始脉冲,此起始脉冲在波导丝中传输时,同时产生了一沿波导丝方向前进的旋转磁场,当这个磁场与磁环或浮球中的永久磁场相遇时,产生磁致伸缩效应,使波导丝发生扭动,这一扭动被安装在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所感知并转换成相应的电流脉冲,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即可精确测出被测的位移和液位。该产品主要应用于要求测量精度高、使用环境较恶劣的位移和液位测量系统中。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不必像其它液位传感器一样需要定期重标和维护;正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零位。与其它液位变送器或液位计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对各种液罐的液位进行计量和控制。作为位移传感器,它不但可以测量运动物体的直线位移,而且还可同时给出运动物体的速度模拟信号。

网友:
对你的这个设备不是很了解,最好能有具体的型号才方便下手,我使用过的磁环的位移传感器感觉和你的这个工作原理比较相视。可以搜索一些MTS的位移传感器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
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帖帮助!
已经通过连接传感器电路板上的模块找到了详细信息:DT-701M
日文版资料找到一份,谁能帮忙翻译一下,我继续寻找、、、

网友:
通过厂家找到的正确信息:SLEEVE SENSOR

产地:日本;厂商:MACOME

SLEEVE SENSOR产品链接地址:
http://www.macome.co.jp/english/dt/dt.htm

备件供应商对此产品称之为:MACOME磁性开关

欢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继续讨论、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你给的资料看着明显是一个模拟线性位置传感器。应该是使用的相似原理。我看其供电电压15V,输出政府4伏。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内部还是一个为脉冲结构,内部有已经有了驱动电路。然后通过PWM信号生成模拟信号呢?
我没见过这个设备也没拆过。需要你去验证啊
里面有个responce是什么意思,响应??如果我们认为他打错了。实际是response(响应频率)
那么为何会有这个响应频率。那这个应该就是内部脉冲的响应频率了

网友:
非常感谢你一起帮我做分析!

连接传感器的蓝色模块坏了,没法验证下去了

那2欧姆的阻值为Detection Coil的直流阻抗

中空腔体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材质,袖型套管是黄铜材质

网友:
一个导线两欧姆电阻应该是线圈了。建议你可以找个坏掉的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就都清楚了

网友:
乍一看是感应同步器啊!检测位置用的,课本上提到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
很高兴学习到  新知识。。。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

网友:
继续上周的探讨,坏掉的模块已经拆开,
实物照片如下

网友:
这个东西看不出是什么。就是一套简单的保护滤波电路,关键是哪个导杆的控制端电路
呃,也可能是个稳压块,看不清你上面的芯片

网友:
是啊!日本人做的模块都这样的,怕你把技术学了去

欧洲人做的模块里,型号都有的,哈哈

我们已经联系备件供应商了,有空再剖析这个DD了
(这个模块接的是DC12V单电源的双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