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称重传感器方面的高手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称重传感器方面的高手

网友A:
我做了10年的传感器,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铝制小天平传感器,量程1000g,
在恒温条件下零点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漂,
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10年的传感器,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前辈啊,

我才做四五年.

对于LZ的问题,我没有玩过称重传感器,不过我想可以从三方面着手:
1,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多测几个.
2,电路设计,周边器件,软件设计方面,这方面一般都不会有对吧,但也不排除可能性;
3,机械设计方面.

另外,想问一句,一直往一个方向漂,能漂到什么程度??总不可能一直往上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大神,一个称重传感器如果我想加大他的称重吨位,那对弹性体我要怎么改变呢?

网友:
高手都默默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