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编译环境(1) - 编译Native C的helloworld模块 ZT

楼主:
Android编译环境本身比较复杂,且不像普通的编译环境:只有顶层目录下才有Makefile文件,而其他的每个component都使用统一标准的Android.mk. Android.mk文件本身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它并不是我们熟悉的Makefile,而是经过了Android自身编译系统的很多处理,因此要真正理清楚其中的联系还比较复杂,不过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编写一个新的Android.mk来给Android增加一个新的Component会比较简单。
编译Java程序可以直接采用Eclipse的集成环境来完成,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主要针对C/C++来说明,下面通过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如何在Android 中增加一个C程序的Hello World:
1. 在$(YOUR_ANDROID)/development 目录下创建hello目录,其中$(YOUR_ANDROID)指Android源代码所在的目录。
- # mkdir $(YOUR_ANDROID)/development/hello
2. 在$(YOUR_ANDROID)/development/hello/目录编写hello.c文件,hello.c的内容当然就是经典的HelloWorld程序:
#include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3. 在$(YOUR_ANDROID)/development/hello/目录编写Android.mk文件。这是Android Makefile的标准命名,不要更改。Android.mk文件的格式和内容可以参考其他已有的Android.mk文件的写法,针对helloworld程序的Android.mk文件内容如下:
LOCAL_PATH:= $(call my-dir)
include $(CLEAR_VARS)

LOCAL_SRC_FILES:= \
    hello.c

LOCAL_MODULE := helloworld
include $(BUILD_EXECUTABLE)

注意上面LOCAL_SRC_FILES用来指定源文件;,LOCAL_MODULE指定要编译的模块的名字,下一步骤编译时就要用到;include $(BUILD_EXECUTABLE)表示要编译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如果想编译成动态库则可用BUILD_SHARED_LIBRARY,这些可以在$(YOUR_ANDROID)/build/core/config.mk查到。
4. 回到Android源代码顶层目录进行编译:
# cd $(YOUR_ANDROID) && make helloworld

注意make helloworld中的目标名helloworld就是上面Android.mk文件中由LOCAL_MODULE指定的模块名。编译结果如下:
target thumb C: helloworld <= development/hello/hello.c
target Executable: helloworld (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EXECUTABLES/helloworld_intermediates/LINKED/helloworld)
target Non-prelinked: helloworld (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mbols/system/bin/helloworld)
target Strip: helloworld (out/target/product/generic/obj/EXECUTABLES/helloworld_intermediates/helloworld)
Install: 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bin/helloworld

5.如上面的编译结果所示,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存放在out/target/product/generic/system/bin/helloworld,通过”adb push”将它传送到模拟器上,再通过”adb shell”登录到模拟器终端,就可以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