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ockBurst™ 是什么啊?

楼主:
大家好,我看2401的收发模式采用 ShockBurst™。但是什么是 ShockBurst™呢?
能给点相关信息吗?

谢谢了

网友:
ShockBurst™
ShockBurst™ makes it possible to use the high data rate offered by nRF24L01
without the need of a costly, high-speed microcontroller (MCU) for data
processing/clock recovery. By placing all high speed signal processing related to RF
protocol on-chip, nRF24L01 offers the application microcontroller a simple SPI
compatible interface, the data rate is decided by the interface-speed the micro
controller itself sets up. By allowing the digital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to run at low
speed, while maximizing the data rate on the RF link, ShockBurst™ reduces the
average current consumption in applications.
In ShockBurst™ RX, IRQ notifies the MCU when a valid address and payload is
received respectively. The MCU can then clock out the received payload from an
nRF24L01 RX FIFO.
In ShockBurst™ TX, nRF24L01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preamble and CRC, see
Table 12. IRQ notifies the MCU that the transmission is completed. All together, this
means reduced memory demand in the MCU resulting in a low cost MCU, as well as
reduced software development time. nRF24L01 has a three level deep RX FIFO
(shared between 6 pipes) and a three level deep TX FIFO. The MCU can access the
FIFOs at any time, in power down mode, in standby modes, and during RF packet
transmission. This allows the slowest possible SPI interfac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datarate, and may enable usage of an MCU without hardware SPI.

以上来自NRF24L01数据手册

网友:
译文大意是:
24L01怎么好,怎么高速,怎么简单,用ShockBurst™可行可靠,唯独没说什么是ShockBurst™...........

我看一本讲单片机的说ShockBurst™只是一种收发模式 ,应该是RF特定的收发模式吧,不确定,就像UART,只是个人理解

网友:
关于 ShockBurst 的解答

那个意思好像是突发通信。。。

网友:
ShockBurst应该算是一种收发状态下的节能技术,减小能耗的,我看905的数据手册上是这个意思,貌似对于提高数据传输率什么的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