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干扰

楼主:
ABB550系列变频器,电机是小厂做的37KW(不是变频电机)。干扰无法拿掉。变频器单独的配电柜,保护地线有点远,大家帮我看看用什么办法把干扰减小点。

网友:
大家都说说吧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么大功率的东西,期待牛人提出建议啊。。。。。

网友:
实际操作中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减少干扰:
1. 电源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且接地导线的截面积一般应不小于2.5mm2,长度控制在20m以内。
2.使用电抗器或电磁干扰滤波器。
3.调低载波频率...........

网友:
感谢4楼  电源应采用三相四线制,接地导线是单独的铜芯线截面积25mm2,长度估计有30m。 变频器自带 电磁干扰滤波器,没装电抗器。我已经把频率调到最低了1KHz 。我不知道正常的干扰峰值是多少,问了ABB公司也没有准确的答案。急死我了

网友:
计算机读进来的

单位V

网友:
怎么图没上来

网友:
变频器的干扰是很难消除的,建议做个电容柜,和主动PFC试试。

网友:
你测试的是电源哪个地方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就想问来着,但是没好意思问。。。。。

网友:
接地端子以“第三种方式”接地(单独接地), 接地线愈短愈好, 而且必须接地良好; 控制回路线使用屏蔽线,而且屏蔽线远端屏蔽层悬空,近端接地;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说明     第一个波形是采集卡信号输入部分测得       12楼你好   你说的第三种方式我不太明白,我的控制线是按你说的方法

网友:
把“第三种方式”去掉就好了

网友:
哎    干扰真难解决       明天继续试   14楼  说更详细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