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的几种下载程序的方法

楼主:
 我想做个USB的跟单片机通信的接口电路,
无意间想起来这跟单片机的下载程序是不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突然想起来有好几种下载程序的方式
1.ISP 这种我比较熟悉,我还焊过呢,是并口插在下载座上直接下载.hex文件。
2.RS232直接下载的方式,我用过,我们学习买 的一个实验板就是这种的,当时就纳闷串口不是通信的吗,怎么还能下载程序能,可惜没弄清楚就下课了...............
3.USB直接下载程序,这个我还真用过,是给小机器人烧写程序用的,直接在编译软件里编译下载就行了

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这些都是怎么回事了,乱得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了,麻烦给为高手帮我理顺一下,或者告诉我查阅什么资料也行。

先行谢过...........................

网友:
1、ISP下载
这个需要编程器(很多人也叫下载线)
AT89S51系列,AVR系列都行

2、串口下载
常见于STC的51单片机,直接用串口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和PC的串口

3、IAP下载
这个需要一段启动程序,可以自己写,也可用现成的

常见于
AVR系列
SST系列51单片机

4、直接USB下载,一般板子上做的有板载的编程下载工具

网友:
其实这些下载方式都是差不多的,全都得益于把烧写存储器的电路放在了芯片内部,而且内部本身就有一个烧写存储器的程序在特定条件下去运行,从而完成程序机器码从电脑通过楼主所说的这几种下载方式传输到单片机中去,由单片机内部的烧写存储器的一小段程序完成存储器的烧写工作,其实这些和在应用编程都是类似的,只不过楼主所说的那些烧写方式是官方给的,而所谓的IAP一般都是用户自己做的,而且占有一定的程序量。。。。

网友:
谢谢二位,
原来是不同的下载方式用于不同的单片机啊,我以前还以为是一款单片机能好几种下载方式呢

我现在用AT89S52,也就是只能用ISP了吧。另外还想请二位进一步解释下IAP,这个不了解啊。

by the way:我用CH341与51连接,与PC通信,这样设计行吗,要是您要完成要求,您会怎么做啊?
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要使用IAP的话得单片机支持对程序存储器进行操作才行,也就是说你得编一段小程序,这段程序检测IAP的条件,当条件满足时通过一定的通信手段把想要烧写的机器码传送到单片机里,那段小程序接收机器码并把机器码写进程序存储器,直到把所有机器码都写完,我记得有一些单片机的书上就介绍过IAP。其实我也只不过是对这个过程大致了解一点,没有真正做过。

网友:
JTAG,也可以,像ARM,AVR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