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3种PLC的使用心得征集

楼主:
为了使大家对使用中或者使用过的PLC能有个总结,特征集讨论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最常用的3种PLC的使用心得。我本人用过最多的是三菱的FX、FX1N、FX2N系列PLC,感觉编写程序容易,初学上手快,组网简单,故障率低。希望大家也说说自己的工程和维修心得。

网友:
plc是个好东西,在自动控制中几乎处处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网友:
第一次用omron的plc,一边学习一边应用,还好这东西不是太难理解,呵呵,现学现卖啊,说说本人的学习感受。

1、相应的编程书籍最好有一本,一本就够了,系统的看一遍,对系统的整体构造,上位下位和编程软件有个完整的认识。网上的资料也很多,但我的建议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利用网上的知识提高,还是手头有本书看着方便。我这次用omron的plc也没买书,去图书馆时看到一本相关的新书,正好用到,最有用的几个知识点是寄存器、通讯和例子。

2、编程软件cx-one是硬件供应商免费提高的,是一个大软件包,包括编程用到的各种功能软件,我只用其中的cx-p和cx-protocol。因为我这次是系统改造,用plc替换原有工控机的功能,程序架构不用花时间考虑,如果做新系统一定要和用户把功能沟通清楚,不然改程序比写程序还闹心。

3、利用好plc厂家的技术支持,现在品牌产品技术支持越来越好,我有问题就打omron的800电话,人家都不怕麻烦,咱们客气啥,有问题就问。供应商也有技术支持,对一些电话里说不清楚的问题,可以请他们现场解决。

4、软件编程时看看软件自带的说明书,都很全面。

个人心得,仅供参考

网友:
工艺先行 编程其后

PLC是为工艺服务的 程序的好还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满足工艺要求

因此熟悉工艺是第一步,必须把工艺搞清楚,然后再开始编程调试。

同时,编程最好学习一下软件工程及计算机编程的一些规范,尽量的让自己的程序模块化、结构化,以便自己能够复用并且能够让别人看的懂自己的程序

网友:
PLC其实质是单片机,但是每个厂家在设计的时候稳定性是优先考虑的。由于厂家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设计区别造成了PLC的可靠性差异。不过我使用三菱的PLC多年没出现过不稳定的情况,小日本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刚上手三菱的PLC,最简单的FX1S,很多地方还要向版主讨教

网友A:
明天发布点FX2N系列资料,给赞恩看看,呵呵呵

网友:
今天按照客户要求准备用信捷的PLC做个小控制柜,但是没有编程线,于是百度,找到信捷主页,下载了用户手册,手册内正好有通讯线的制作,于是自己制作了一个,使用起来还顺手。希望大家以后要是换了PLC学习,又苦于没有下载线的时候,在网上搜搜,自己动手风衣足食更有凡滋味 但是要是用的急的话就买一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发布点FX2N系列资料,给赞恩看看,呵呵呵

资料?

网友:
嗯,看看是不是我没有的资料

网友:
实用的三菱全系列PLC密码直读器

对不起,我这几天忙,没有来得及上传资料,先传个小的吧。

网友:
选取的外围传感器也决定着PLC系统的稳定程度

昨天在维修一台大型提升机的时候,PLC出现数据错乱,导致提升机不能自动换向、提示轴编码器失效、滚筒滑绳等故障,我调出程序检查,发现在正向到位的时候反向到位有时会突然地出现一下,由于提升数据在每个到位的终点都会将数据修正,所以在正向和方向同时并存的时候,数据修正就出现了错误,数据出错后,导致内部以数据进行比较运算的程序输出不同的错误结果。其到位开关对方采用的是霍尔元件开关,可能是工作多年后内部元件性能变质,导致误动作发生。经更换后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
使用西门子、AB、三菱、施奈德等厂家的PLC没有太多的区别,安全可靠上都差不多,编程大同小异。基本是现场要求什么就用什么编程而已。

网友:
赞恩先在学的怎样了?怎么不见在这里发言了

网友A:
大家有过用PLC设计电磁加热系统的没有?本人近期想做个,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学校里教的是s7-200,以Fx-1s入门,现在正在用的是CP1E-n20dt.经验谈不上,客户要求用什么品牌就用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过用PLC设计电磁加热系统的没有?本人近期想做个,大家给点建议。

多大功率的? 开关管用什么?如果你只是用PLC来发脉冲,那么可以考虑用内置有数模转换的单片机.

网友:
是的.您神通广大,关于模拟量\通信\定位等资料还得劳驾美才女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