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去除方法of(开关电源+LDO)

楼主:
最近设计一个电路,输入为24V,要求输出为正负12V,电流300mA,供传感器用
所以系统的功率是3W
方案如下lm2576由24V产生5V,MAX742(频率100kHz)由5V产生正负精度为4%的正负15V电源
再由lm7812与lm7912产生-12V
问电路这样设计有什么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1.磁珠是放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网友:
2.师兄经常跟我强模数调单点接地-->地的电流是最大的磁珠能抗得住吗,不累死

网友:
1,磁珠最好前后都放,
2,只要磁珠不饱和就没问题,这个要根据磁珠上面的材料来确定能通过的最大电流。不过这个电流一般都是很大的。

网友:
不过为什么非得先转到5V再转到正负15V啊,为什么不把24V直接转成正负15V啊,这样可以省掉一个环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可否详细说下,不是很明白,谢了

网友:
1,如果想节省磁珠那么放前面最好,78L线性稳压自身的噪声还是很小的。
2.师兄经常跟我强模数调单点接地-->地的电流是最大的磁珠能抗得住吗,不累死??
说实在的。你这句没看懂,不过对于双电源来说单点接地电流肯定大,你要明白电流是一个回路的概念。这和你吧磁珠放哪里是两码事,关于磁珠是否能承受住你大可放心,有不同规格的磁珠供你选用。
3,开关电源有很多双路输出的,你找个正负15v输出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
7812和7912因该很累吧,1W的功率

网友:
后边好,直接连着芯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