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基本知识问答(上)

楼主:
汽车基本知识问答
1).SOHC于DOHC两者有什么优劣点?
 DOHC的设计是能使活瓣的角度更切合燃烧室的形状,因此整体活瓣面积可增大,每个活瓣轻一点,惯性质量减少,进汽效率因而可提高.相反SOHC只有一枝凸轮轴,局限了活瓣的角度,基本惰性较高,高转运作表现较逊色.但由于结构简单,维修费较DOHC便宜.  PS是日本书上常见的马力单位,但并不表示是JIS,通常个别测试方法是会另行说明的.bhp和hp是Brake Horse power和Horse Power的缩写,比较容易理解,都是马力的单位,而bhp是指测试是以制动一台发动机的方法进行.其实即使用不同的方法测试,马力数字不过相差几个%.
 若想度量间隙可到五金店买一套Filler尺俩度量Plug Gap,调整Plug Gap,可用尖咀钳.
 白金是一种耐热,高导电效率的金属,当然是适合用来制作火咀.
 放气哇佬通常被泛指为Blow Off Valve ,是高增压Turbo汽车的专用配件.其作用是在你缩油时,利用压力差的原理,将进气系统内的部分增压空气放走,减低了增压器扇叶所受的回顶压力,使再踩油时有更快的Turbo反应.
 机械式增压器是由发动机动力带动,反应比涡轮增压直接,但它始终是一个消耗发动机动力的装置,在高转速时,发动机最大马力不一定能籍此提升,但对于中段扭力的增加就十分有效.
 马自达和部分福特汽车的自动变速箱都设有HOLD按钮,是用来**转档的范围的.例如当使用D档时按动HOLD按钮,档位便会自动降至三档,如在此刻再用手降一档,便会降至二档.若在起跑时已使用HOLD按钮,变速系统便不会升至四档.不明白的话可以看看变速杆座上的刻字,在D.3.2刻字旁各有一行字,这便是选用HOLD按钮后,档次的转换.至于有什么作用,那就要看你的需要了,一般来说HOLD可以用来做降档,也可以在攻弯时,**不转上OD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31.Tiptronic(手/自一体变速器)换高档,不收油可以吗?
 汽车的发动机管理系统很聪明,即使转高档不收油,也不会引至严重的凸兀感觉,但不放油门电脑会以为你想全力加速,转档后会越开越快的,你可以尝试收一半油,转档效果会更顺畅的,然后按实际需要再逐渐加油.
32.无段变速(CVT)变速器是什么?
 CVT即无段变速,顾名思义它不象传统的手排或自排般以几个固定比率来变速,主要依赖两个可变直径的滑轮来改变排档比率,而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变速比率是可以逐渐改变的,从而减少转档的凸兀感.

33.当以三档上微斜路时应加大油门还是应减低一档增速?
 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你开的车辆,配用的发动机最大扭力在很低转速出现,同时没个波档比例相距很远的话,便不应随便转落低档,这种设计通常会在商用车或一些柴油发动机上出现.这些汽车转低一档会令发动机转速大幅攀升,结果离开Power Band更远,虽然得到排档比例的增进,令车轮输出扭力大一点,但耗油量会大增.相反保持档位及转速在峰值扭力点,加点油便足可以应付上斜了.
 但对于大部分使用汽油发动机的私家车或跑车,其最大扭力都在中高速之上,在中低速时感到乏力,加大油门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汽油发动机的Air Fuel Ratio是有**的,由低负荷的15:1至高负荷及高输出的12:1.超过这比例无论是过多或过少汽油,都会令发动机更为乏力.所以当你感到乏力时再加油,行车电脑感应到发动机要输出多点扭力,便会将Air Fuel Ratio调浓一点,及将点火时间延后一点以应付负荷.这其实可分为三方面来决定应不应换档的:   一,若这增加了的扭力仍不足以应付斜路,发动机转速会继续往下跌,这便必须要转档了,否则就会死火了.
  二,若增加了的扭力足以应付上斜,车速和发动机转速会逐渐上升,于是扭力输出会进一步增强,这时电脑便将供油和点火时间恢复至较低负荷的水平.
  三,若踏下油门,发动机增加了的扭力仍刚好抵抗上斜力度,这时便应考虑转落低档,虽然保持波档的做法最终会比较省油,但那是对发动机没有好处的,引起的问题包括水温上升,积碳甚至内部零件损蚀等等.
34.怎样做Double Declutching和Heel and Toe的动作?
 因为太过于专业,以及无图难以讲解,故不在此详细说明.

35.側滑过弯会影响入弯速度,为何拉力赛车手仍要这样做?
 側滑过弯车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是动摩擦,抓着力一定不及车轮True Roll的Static Friction好,这是无论干路,湿路或雪地都对的道理,但要在不同路面找出最理想的Grip,对拉力比赛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同时若将车速降低维持车轮不打滑,对于使用Turbo发动机的拉力赛车更为不利,再加上在陡峭的山岭比赛,用尾横扫入弯即使有意外都只是会撞山,所以这种甩尾横扫入弯差不多成了拉力赛的标准入弯方式.

36.为何要使用Double Declutch的技术?
 Double Declutch的用意是令手动排档箱的输入和输出轴转速吻合,输出轴是直接连接着主传动轴和车轮,而输入轴是经由离合器连接曲轴,若踏下离合器并转入空档,输入轴便脱离发动机的带动和输出轴的齿合而失去所有动力来转动,因此在转下低档的时候,若要输入轴的转速吻合输出轴便要在空档放开离合器和加一点油,让发动机的动力提升输入轴的转速.
37.当驾驶手波车时,若想获得最佳的动力输出和达至顺畅的效果,应补油至什么转速才适当?
 要达到顺畅有力的转档,当中的原则十分简单,就是尽量将离合器两边(发动机和排档)的转速调整至一样,然后才接合,而这个衔接应该是清脆快速的接合,无须靠"吊"离合器来达到平滑的目的.这个原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是要下点功夫才会成功的.以下是一些速成的窍门,首先你要知道自己部车每个波段的比例,在你买车的说明书上就可以找到,一般五速的手波车,每个档是相差约1.5倍左右,即转低一个档,发动机转速会升高50%左右,反过来说转高一档,转速便应下跌到原来转速的70%左右,这是假设转档时车速保持不变,事实上转档不过是数秒之间的事,速度应不会大幅下跌的.
有了这个概念,转档时便可尝试将转速调至合适才松离合器,例如一档加速到两千转,转上二档时应以约二千转的转速来接合离合器,但其实转上高档是不必刻意加油来调整转速的,因为当收油及踏下离合器转档时,发动机回因为Throttle本身的延滞及飞轮的惯性,不会立即跌到怠速,它需要两三秒才会跌到怠速,当你转入高档后,若掌握的好,无须补油便可以接合离合器,这时候发动机转速刚好跌到理想的约两千转,这样便得到一个完美的转档.若开的是六前速,例如IS200的六前速,三档以后是极密的比例,转档以后要保持原来转速的85%以上,便需要补一点油才可松离合器,但注意转上高挡补油幅度肯定比转档前的油门深度少,因为速度必须会较低,同时空档下恐没有负荷,油门反应会较强烈.
  至于从高档转落低档,便必须补油,目前转档后发动机转速应该是高一点的,至于高多少可应用上列的方法计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转低档通常是上落斜才会做的事,上斜问题不大,但落斜时便要注意不要只顾着左脚踏下离合器,右脚补油,这样一来部车就会在没有制动的情况下向前滑,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们不应在落斜时补油,那么落斜松离合器的一刹那凸兀感是否无法解决?方法是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Heel&Toe
38.有些开自动波的人为了使停车停的顺畅,会在快要停车之际转入空档;也有些人常不使用制动减速,只靠拖波来减速,这些方法适当吗?
 以空档滑行的方式制停是不对的,原因是若路上突然发生危险,驾驶员无法及时给予汽车动力驶离险境,停车后才入空档的原因亦在此.此外籍所谓拖波来减速,也不恰当,排档使用的一大原则是配合车速,汽车慢下来自然要降低档位,所以应制动至一定车速,才可降档.
39.有云开自动波车不应只用D档,但亦有云开自动波不应常常人手转档,哪个说法才对?
 在普通平坦路面上开自动波,的确可用D波应付,那是舒适可靠兼有效的方法,但崎岖及会有交通突变的路面情况下,驾驶员若懂得主动地控制档位,是会较顺畅地让车辆行驶的做法.问题是必须懂得控制之道,否则还是交回D波让它自动**作.

40.235/45R17可更换至235/45R18吗?
 235/45R17换成235/45R18,尺寸上已经不对,因为整个轮胎的直径大饿一寸.
41.原厂车胎尺**为195/60R15可更换为215/45R16吗?
 不可以,若咪表里数不变,应换上215/55R16或225/50R16
42.如何把原来的14寸轮圈更换至15或16寸而不影响转速表?
 假设原装车胎是185/60R14轮胎,若不改变车轮直径的话,可选用195/55R15或185/55R15;若原装胎是195/60R14则可以用205/45R16.
43.行驶多少公里才需要更换轮胎?
 一般而言每两年左右便需要更换轮胎,轮胎除了因磨损而须更换外,轮胎物料也会随时间而老化,一套轮胎若使用超过三年,即使胎纹完好,物料也可能出现硬化或龟裂.另外还应定期量度胎纹深度,若剩余2mm便应考虑更换.
44.怎样可以令新轮胎快一点进入最佳状态?
 其实所指的进入最佳状态,行内俗称"开胎",意思是磨去轮胎表面一层,这层物料因为生产过程会沾上脱模剂而令它的抓着力较低,一般而言,只要在粗糙的路面走十几分钟,已经可以磨去.
45.改大轮圈直径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增加路面贴地性吗?
 更换大轮圈并不是为了增加车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而是希望换上Aspect Ratio较低,即较薄的轮胎,以提供更敏锐及准确的胎感,但缺点是降低舒适性.若要增加地面接触面积,应该用更阔的胎而不是更薄的胎.

网友:
回复 楼主:

46.用A/T轮胎来走一般的街道会有什么坏影响?
 A/T轮胎跟一般行街轮胎的设计是有所不同,主要是坑纹较深.花纹块较多以及胶质抗石力较强,若用来行街的话,除了路噪较高之外,抓桌力也会略为逊色,但耐磨程度会比街胎高一点.现今的A/T普偏已有较广阔的路面适应性,主要是为切合Sport Utility Vehicle所需,因此某些A/T胎已改善到即使在正常路面仍有不错的舒适性和**控,越野时也有良好的排沙石能力.
47.轮圈Offset是什么?
 偏置(Offset)是指车轮装上车胎后,车胎的纵向断面中心线与车轮和车轴相接的平面之距离.若车胎的中心线是位于相接平面之外,我们将它定义为负偏置.一般来说FR车会用负偏置,而FF则多用正偏置.车轮的Offset定义虽然是由车胎中心线至相接平面,但对于一辆独立的汽车而言,是定义了车胎中心与车轴轴承的距离,这距离与车胎所受的负荷相乘会产生一个力矩.既是说1加速或刹车,车重等都会乘上这个Offset距离,而变成一个力矩作用于轴承上.改变Offset,轴承所受的负荷就会受影响,同时1会改变原来前轮定位设计中的转向轴(King Pin)的中心线于车胎中心线的相交点,这会直接引致转向较重,和对路反应更敏感.事实上改变Offset,无论是换车轮或加Spacer,目的都是为获得这敏锐的转向感觉,但要留意轴承会因此而加重负荷,车胎也可能伸出沙板以外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48.如何解读车胎规格?
 例:175/70R14 84S: 175为轮胎面之宽度(mm);70为扁平率(高/宽*100);R代表辐射层的意思;14为轮胎的内径(相等于轮圈之直径);84为载重量;S是可承受之极速(S-180KM/H,H-210KM/H,V-210KM/H以上)
49.如何解读轮圈规格?
 例:8.5jjx17(-5)5-114.3;8.5为轮圈阔度(英寸);JJ为凸缘的形状(有K.JK.J和C之分);17为轮圈直径(英寸);-5为偏置(MM);5为锣栓孔数;114.3为PCD锣栓轴心直径(MM).
50.一般轮胎的尺**是怎样对换的?(见下表)
 标准尺**        无须更换轮圈      需要更换轮圈
 185/60R14  195/55R14           195/50R15
   205/65R15        215/60R15            225/55R16
   205/55R16        225/50R16            225/45ZR17
51.什么是Camber和Caster angle?
从车头望向车轮,车轮与铅垂线的夹角称为外倾角(Camber).若轮胎上端向外倾斜即左右轮呈V字,称为正外倾角(Positive Camber),作用是减少转向时所需的力量,使扭胎转弯较为轻松.若轮胎上端向内倾斜,呈[八]字形,即为负倾角(Negative Camber),可帮助赛车或一些高性能汽车抵抗转弯时的离心力,但调校不当却会削弱路面的抓着力.
纵倾角(Castor)是指转向轴的前后倾斜角,上端往后倾斜为Positive Castor,上端往前倾斜的为Negative Castor.Castor的主要功能是令前轮有自动回胎的能力,增加直线的稳定性.
52.什么是Kickdown?
自动波的设计是会按发动机的负荷和油门的深度来调节档位,当驾驶者深踏油门,表示发动机不够力或驾驶者想加速,这时候自动波便会自动转低一至两档,协助加速.驾驶者利用这特性,每当要加速时深踏油门令波箱转档,这动作称为Kick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