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基本知识问答(下)

楼主:
52.什么是Kickdown?
自动波的设计是会按发动机的负荷和油门的深度来调节档位,当驾驶者深踏油门,表示发动机不够力或驾驶者想加速,这时候自动波便会自动转低一至两档,协助加速.驾驶者利用这特性,每当要加速时深踏油门令波箱转档,这动作称为Kickdown.
53.什么是魔术胆?
所谓魔术胆,正式名称为Toyota Super Strut,Strut即支柱式亦即麦花臣式(一种汽车悬挂名称),Toyota Super Strut是将麦花臣式悬挂改良而成,在支柱的下方以两支摇臂控制车轮转向的旋转轴心,另加一条稳定杆减少倾角变化.
54.什么是Toe in及Toe out?
从鸟瞰角度看,前轮呈内八字形的为内束(Toe in),常应用于后驱车上,用以抵消车轮的外倾趋势.反之呈外八字形的为外张(Toe out),用以抵消车轮的内倾趋势,一些前驱车会应用到,整体来讲,Toe in或out的设定主要是让车轮行走时保持平衡,以抵消磨损.
55.FF.FR.RR和MR分别是什么意思?
FF是前置发动机前轮驱动的汽车;FR是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RR是后置发动机后轮驱动;MR是中置发动机后轮驱动.
56.什么是Oversteering和Understeering?
Oversteering中文译名为转向过多,俗称甩尾.这名词是用来形容车辆在弯中实际转向角比转向轮的角度为大,后轮胎并出现过分滑行的情况.
Understeering可解释为转向不足或俗称甩头,这是形容车辆在弯中的实际转向角比转向轮的角度为小,前轮胎出现过分滑行.
57.GT代表什么意思?
GT的正确解释应为Grand Touring或Grand Tourer.是代表一些高性能而又豪华舒适的跑车.但现在GT已被泛指为高性能跑车,再没分豪华与不豪华.
58.什么是Final Driver Ratio?
Final Driver的其中一个主要作用是将传动轴的速度大幅削减至合符可以行驶于路面的车速,亦即是将每分钟高达数千转的传动转速,减至每分钟只有数百转的路面速度.比方说,若Final Driver Ratio为4.0的话,即代表传动轴旋转四次,车轮才可以转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59.改低车身而不降低行车舒适,可以吗?
要降低一点车身,又不希望降低舒适性是会有点矛盾的,因为悬挂行程是有限的,否则车轮会碰到车身.而降低车身意味着弹簧的行程缩短了,在这个行程内弹簧仍要籍着压缩变形提供足够力量应付因路面的不平,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Spring Rate,否则纵使找到长度较短而Spring Rate一样的弹簧,换上后出现车轮碰到沙板或弹簧行尽而产生强烈撞击的感觉.较佳的选择是一些有Variable Spring Rate设计的弹簧,它初段行程能提供较舒适的效果.至于吸震筒方面,更换弹簧时亦应同时换上相配合的吸震筒,因为理想的Damping Ratio本来是由Spring Rate和车重演算出来的,换弹簧而不换Damper,根本是不恰当的做法;至于Coil Over Suspension Kits,通常市面售卖的都是原厂较硬,乘坐舒适度较差的.
60.Tower Bar的功能是什么?为何有圆形或扁形之分?
Tower Bar的功能是支撑着前悬挂支柱顶部位置,减少车架的扭曲变形,让悬挂系统可保持在原本设计的角度下工作,以免因角度变化引致抓着力突然下降.
圆的通常是以钢管做成,扁的通常是铝质,钢管较便宜但重,铝质则贵而轻.
61.一般房车可更换高性能制动皮吗?
高性能刹车皮其实不适合日常行车使用,它的最大优点是耐高温性能较佳,但缺点是往往是要在较高的温度下才能发挥制动力,而且有可能把原装的制动碟刮花,而且低性能的汽车换高性能制动皮,对加强刹车性能的意义不大.如果一定要换的话,最好碟和皮一并更换.
62.刹车油应该多久更换一次?不换又会有什么后果?
刹车液本身是一种很稳定的压力油,化学品和高温都不易令它变质的,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吸收空气中的水份,而刹车液压系统必须要让刹车液于大气相通才能正常运作,久而久之刹车液会有可能吸入水份,在高温下转成气泡,当刹车油路中出现气泡,刹车效能就会下降.所以刹车液是要按时更换的,车主手册内的保养维修一栏,会有建议更换刹车液的里数,一般来说两万公里更换一次已足够,其实这只是项小工序,一些较具规模的加油站,也有更换刹车液的服务.
63.怎样得知刹车皮已经损耗?
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刹车壶的液面,若它下降至Minimum Level,表示刹车皮已严重不足,同时很多汽车的原厂刹车皮会附有警告铜片,刹车皮磨损后,铜片会接触刹车碟发出声音,车主便会察觉,当然最好的做法是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替你将刹车皮拆下来检查.
64.什么是限滑差速?
限滑差速器是装置于驱动轴中间的,除了有传统差速器允许左右车轮以不同的速度运转外,还能在其中一个驱动轮失去地面抓着力的时候,将左右轮轴锁上,减低打滑的机会.
65.TCS是一套怎样的系统?
TCS是Traction Control System的简称,主要功能是当车胎快要打滑的时候将它稳定下来,避免失控,TCS有多种不同的设计,最简单的是控制电子油门自动收油,更复杂的是自动拖以刹车将车轮打滑控制过来,甚至截断发动机的输出.
66.机油标签上的编**是如何解释的?
机油的规格及认可,可由API规格上得知,所谓API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简称,它综合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抗氧化.防沉淀物等重要性,而对机油作出评定标准.机油在汽油发动机上使用的性能级别会冠以字母"S",第二个字母才是它的性能级别,例如SJ是最高级的,SA则是最低.另外应用于柴油发动机上的机油,则以"C"字作为代**,性能分级则以CF为最高级.
机油的沾度一般用两个数字来表示,例如10W/60,W既代表WINTER(冬季),表示它在低温下的流动性及对发动机起动的帮助能力,这个数值越低表示沾度越低,越容易在严寒的气候下启动.另一方面60是指机油在高温下的抗高温及保护性,,这个数值越大表示沾度越高,发动机越能在高温下得到保护.按物理规则10W/60好象有点矛盾,怎会在低温下沾度更低?其实这复合沾度的意义是该机油能满足这两个极端要求之内的沾度,既低温仍有10W的流动性,高温下仍有60的沾称度.
67.汽油的辛烷值,是不是越高越好?
合适的汽油辛烷值是为了确保汽油不会在压缩冲程途中预燃,若发动机的设计只需97 OCTANE ,即使给它98 OCTANE其实意义是不大的,汽油都是在相同状态下压缩然后给火花引燃.
68.很多人说日本车比欧洲车要更频密换机油,是事实吗?为什么?
近期很多的新款的欧洲车,厂方建议的换油时间的确比以往长,其实日本车亦朝这方向走,但步伐未及欧洲车而已.车厂建议的换油期加长了,代表车主的维修成本减低,自然是一种进步.而事实上能延长换油期,是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实践的.我们反过来想想,为什么要定期更换机油?因为机油使用一段时间后便会变质继而失去润滑的功效,变质的原因有好几个,例如被碳水化合物所分解,氧化氮及硫等结合而酸化,与水蒸汽混合而结成污垢等,这都是一直以来困扰发动机润滑系统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解决,机油的使用期便可延长.事实上现今的发动机技术的确比以往大有改善,例如碳水化合物,氧化氮等是燃烧时空气与燃料比例不高或混合不好而引致,现今的电子燃料喷注系统已十分精准,加上改良的点火系统,将燃烧后的HC.NOX减至最低,改良打磨技术的燃烧室,也减少气体流入油槽内,加上汽油内的含硫量严格控制,这一系列基本上由环抱出发的发动机技术,令机油的寿命都得以延长,相信随着欧洲车取得成绩,其它各国的车厂都会走向同一方向.
69.Damper是什么?
Damper又名Shock Absorber,中文称为避震机或吸震筒,它是悬挂系统中的一项装置,以液压.气压的方式来吸收路面的震荡感,负责把车身稳定下来.
70.怎样才能最有效改善耗油量?
我们已经说过了,耗油量不一定和发动机容积成正比的,最重要的是负荷,它是要燃烧汽油来克服的.车重,阔轮胎,四驱装置和驾驶习惯等都对发动机造成负荷.所以若想改善耗油量,便应从以上四方面动脑筋,例如摒弃车内无谓的杂物,减低车重;用窄一点的轮胎,减少对路面的摩擦力;若开四驱车的话,在一般ON ROAD时则可以选用两驱输出行车;至于驾驶者习惯主要是在安全及合法情况下减少制动,减少增速和保持低转速行车.

网友:
回复 楼主:

71.三箱式汽车的那个[箱]字代表什么?
所谓三箱.两箱的称呼,简单点解释便是车身内有多少个独立而不可互通(互通的意思可以解释为能够让人通过)的空间,如发动机舱通常都会占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箱,用作乘坐的车厢又是另一个箱,如果是房车,行李箱亦是另一个箱,所以房车通常都会叫做三箱式汽车,若果是揭背车(例如威姿)或MPV,因为行李空间与乘坐空间是完全贯通的,所以便称为两箱式.
72.安全气袋遇撞击充气后,会危害配戴眼镜的人士吗?
安全气袋与脸部撞击的力度有多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气袋充气的速度很快,若坐的太前,没有扣上安全带,撞车时脸部与安全气袋在充气途中相撞,力度非常猛.相反若有安全带的保护和适当的坐姿,脸部在安全气袋完全充气后撞上,力度主要视乎撞车的力度有多猛,但人身体的重量惯性,冲前的速度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急速提升的,所以脸部所受撞击理应不会太大.
约在两三年前,我们曾得到一份由丰田制作的安全气袋**作原理及测试报告,当中也有提及戴眼镜人士会否受安全气袋的撞击而引致损伤.那份资料里曾提及戴眼镜人士在安全气袋充气时不会有伤及眼睛的危险,但当中没有详细说出有关戴眼镜的假人在测试后眼镜及面部的损伤状况,资料只强调安全气袋是安全带以外的辅助安全装置,安全带才是最重要的保护,因此测试是在配戴安全带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亦有案例指出,即使是扣上安全带,眼部仍有受伤的机会,姑且无论如何,阁下开车时还是紧记调校好适当的座姿,扣上安全带,并改戴不碎的纤维镜片,保障应会多一点.作为配戴眼镜的驾驶者,可以做的只有这些.
73.四驱车用的差速锁有什么用?
当汽车转弯时,前轴和后轴的转速是不同的,四驱车的中央差速器是将动力按前后轴不同的转速分配,但缺点是若其中一条车轴或一个车轮失去抓地力,全车的动力便会输往失去抓地力的单轴或车轮,中央差速锁的作用是在有需要时锁上,确保前后轴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固定动力.
74.将越野车的车身升高有什么好处?
将车升高,对爬山越野自然有好处,升高了的车身能征服更崎岖的山径.
75.方向盘在某特定车速下常出现震颤是什么原因?
方向盘在高速的时候出现震荡,最常见的原因是轮胎不平衡,需要检查轮胎.若车轮平衡正常,并已按车主手册建议对调轮胎,车胎亦无不正常磨损,请先检查一下车胎气压,如气压都正常,则可能是转向机构与车身相连的承托架损坏.若之后仍出现方向盘震动的情况,这样才是悬挂系统(包括胎尺)出了问题,找维修技工检验.
76.每当启动冷气,风口处便传出怪声,没次踏油怪声便越大,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很可能是连接发动机和冷气压缩机(冷气泉)的皮带松了,泛起动时它在皮带轮上打滑发出尖锐的吱吱声,受热后摩擦力增强,使能带动冷气泉,于是冷气便回复正常了.
77.车头加装白光灯要加火牛吗?
所谓白光灯是指工作温度较高,发出的光芒较白的灯胆,有部分仍是采用传统灯丝的设计,只是采用不同金属的灯丝和特种惰性气体保护灯丝,让它可以在较高温度下工作,产生较白的光.这种设计使用时无须特别装置,只需拆下旧灯胆直接换上即可.但另一种白灯是采用电弧式的发光原理而并无灯丝的,它要利用一个俗称火牛的变压器将汽车电路的12伏电压提升至近两万伏,灯胆内两个电极之间便会产生电弧和强光,这种设计的灯胆光度较强,较耐用但价钱却较昂贵.
78.若预计到长时间(一个月以上)不使用坐驾,应为车子做好哪些准备/
除了松电池之外,亦要为轮胎多充起**五磅气压,以防轮胎漏气而弄坏轮圈.还要加满汽油,以防油缸生锈.不过,这样做也不能保证你在两个月后可以成功起动发动机,因为不接驳的电池亦同样会漏电.最好的方法是请朋友每星期起动发动机,更好的便是每次起动之后也行车数公里.
79.行车中每当有来电(电话),音响便发出(吱吱)声,有方法解决吗?
要解决手机引致的干扰,最好使用车外电话天线,现时一些新产品已经无需复杂的铺线,便可以轻易自行安装,不妨到大型的手机器材店找找.
80.粗腊的作用是什么?
粗腊通常是用于车身翻喷后油漆上的第一层腊,它的亮度虽然不高,但有保护油漆的功用,待粗腊干固后再打上幼腊抛光便完成整辆车身翻修过程.
81.新车是不是不应用清洁剂及普通毛斤清理车身的污垢?
用毛斤应该没有问题的,但要留意若使用劣质毛斤可能会有棉线脱落附在车身上,至于清洁剂便要小心选择了,碱性过强的不宜使用,应用洗车专用的洗车水.
82.加装天窗会否破坏车本身的结构强度和坚固性?
加装天窗或多或少会削弱车身的刚硬度,一般车厂在设计时已顾及到这问题,所以某些型号会因为车身刚性问题未解决,而迟迟不推出天窗版.因此我们亦不建议顾客买车后走去改装店铺加装天窗,这除了他们的QC未能像原厂般严谨,容易导致日久漏水之外,也因为车身刚度会被减弱.
83.有什么方法可成为职业赛车手?
要当职业赛车手,通常是由业余车手开始,若成绩突出便会有车队罗致为职业车手,例如可以到珠海,那里的Formula Campus赛车,就是进入赛车界的一个门径.
84.启动发动机后,ABS灯亮起属于正常想象吗?
正常的ABS灯会在开动发动机时亮起,自动检查完毕,如果系统正常便会熄灭,相反ABS出现故障,灯号便会长亮.

网友:
如果能将问题 加黑 是不是看起来就容易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