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正常运行故障判断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判断2812启动后是否正常运行的电路(从GPIO0-PWM1输出),I/o1信号是来自2812上的一个pwm信号,周期小于电容充放电时间,当rly1信号为低电平时,2812工作正常,这个电路能实现诊断么,能的话请解释下工作原理?(D20是非门,包含A,B,C,D,E,F)
电容充放电时,电容两端相当于通路么?
谁在提供个判断2812上电后是否正常工作的电路

看不到图请下载这个

看不到图请下载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楼主上传图片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写测试程序,干嘛要硬件检测呢!!要不就Debg!!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看明白,呼叫模电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启动后的一个自检电路,是为了检测系统启动后dsp是否运行正常

网友:
说下我知道的解释:当i/o1恒为高电平时,图中2点为低电平,二极管v1导通,C46放电完毕,9变为低电平,所以8为高电平,v2截止,下面支路6点为高电平,v3截止,c47充电完毕截止,11点为高电平,10点为低电平导通,所以13点为低电平,输出12点电位为高电平,判断工作不正常,i/o1为低电平同理
当i/o1输入为方波且周期小于电容充放电时间,当i/o1处在方波的高电平区段,同上,2点为低电平,二极管v1导通,C46正在放电(方波周期小于电容充放电时间),9点为低电平;下面支路中由于电容c47正在充电,相当于c47导通金是为导线,所以11点为低电平,10反向变为高电平,v4截止,13为高电平,12则反向为低电平,判断正常工作

这是设计者给我的解释,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L
希望高手看看,这个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这种测试方法他复杂,你不嫌它的电路复杂吗?你这么测试DSP里面有一段测试程序,就拿你这个PWM来说吧,你接个三极管挂个发光二极管看闪烁是不是比这个更简单直观

网友:
好复杂的电路,买疙瘩

网友:
当i/o1输入为方波且周期小于电容充放电时间,当i/o1处在方波的高电平区段,同上,2点为低电平,二极管v1导通,C46正在放电(方波周期小于电容充放电时间),9点为低电平;下面支路中由于电容c47正在充电,相当于c47导通金是为导线,所以11点为低电平,10反向变为高电平,v4截止,13为高电平,12则反向为低电平,判断正常工作
你这地方说的C46放电,上电后C46应该是充电吧,放电的话电容和电阻位置应该换一下

网友:
LZ的的电路复杂不可取,我问下,上电后,缺省的GPIO状态如何,其实你只要加个LED指示就可以了,干吗做那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考虑到不可能一直盯着led指示看,用这段电路可以从程序里来监控是否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2点为低电位,v1导通,对于C46,和电源来说,2点都是就近的低电位点,所以电容C46只能往2点放电,电源也只能往2电导通而不会对c46进行充电

网友:
用这么多器件来实现监控出于什么考虑呢?
DSP跑飞有时PWM会正常输出,因为是自动装载配置的.
你到底要监控什么,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地铁制动的一个设计.....

网友:
你是监控DSP上电启动是否正常吗?还是运行过程.
感觉器件太多,不可靠.为什么不用看门狗,如果没有及时喂狗他也会输出一个控制复位的电平,你把这个电平当作RLY不行吗?如果嫌驱动能力小再加一级驱动.这样会可靠很多.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利于社会进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