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险一金”的深入解析,上班打工族的一定要看

楼主:
分享下: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127036&;do=blog&id=28113
相信已工作的大哥大姐们对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都是非常关注的吧...认真看吧 “耐心看吧” ..  绝对有用

    首先,大家应该意识到社会保险是比商业保险更为优质的一种保险..  原因大致如下:
(1)社会保险是国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民福利保障事业.. 而商业保险是要营利的 . . 总体来说商业保险收费比同等规格的社会保险要高不少喔
(2)社会保险保障的方面比一般的商业保险要更多一些.. 商业保险一般只保医疗或养老 ..  .. 社会保险一般可以同时保五个险.. 而且在医疗这一块.. 社会保险的优势非常突出
(3)社会保险的标准每年都在不停提高.. 国家每年7月初都会按照职工基本工资进行社保基数调整.. 而且调整的比例还很高..一般每年调高10%以上.. 就是说越往后拿得钱越高 ..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通货膨胀的影响消除到比较小.. 而商业保险就算也会调整回报..  但总体也不会比社会保险涨得快
    一句话,现在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已工作同学请速参加社会保险,已参加商业保险但并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已工作同学也请速参加社会保险.....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那么,社会保险具体是怎么构成的呢...  ?

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注意:以上五险一金可能在各个地区实践有所不同,你的单位也许不会把五险一金全部为你交,比如南京有些单位就不给职工交医疗保险而只交其余的四险一金,有些单位不交公积金而只交五险,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单位到底给你交了哪些保险以及是否交公积金!)

具体的社保构成比例为:
养老保险: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21%,你自己缴纳8%;
医疗保险: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9%,你自己缴纳2%外加10块钱的大病统筹(大病统筹主要管住院这块);
失业保险: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2%,你自己缴纳1%;
工伤保险: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0.5%,你自己一分钱也不要缴;
生育保险: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0.8%,你自己一分钱也不要缴;
住房公积金: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8%,你自己缴纳8%

    以上..这么算下来.. 单位每个月为你缴纳的社保比例应该是21%+9%+2%+0.5%+0.8%+8%=41.3%
你自己每个月为你缴纳的社保比例应该是8%+2%+10块+1%+8%=19%+10块
暂时去掉你交的10块钱不谈..  单位缴纳的比例和你缴纳的比例应该为413:190..  这就是说如果你每个月为自己的社保缴纳了190块钱..那么单位会往你的社保帐户上打进去413块钱.. 每个月你的社保帐户上增加的钱就应该是413+190=603块钱, 所以说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单位交的社保费用其实是你的2倍还多,所以你每个月交社保费的时候千万别心疼呀~你要知道单位比你交的多得多了呢..心疼的其实是单位... !

    呀呀~话说回到那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江湖上所说的三险一金完全就等于五险一金.. 只是三险一金是从你个人交的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公积金)来说的.. 五险一金是从你单位交的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公积金)来说的...  把三险一金说成五险一金其实只是说起来好听而已~
除了单位能为你交社保,其实没工作但有收入的同学或者有单位但单位不交社保的同学也可以自己交社保,不过个人只能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工伤呀生育呀失业呀公积金呀你个人都交不起来的 ...

--------------------------------------------中场休息----------------------------------------------------

以上介绍了社保的构成和构成比例,下面该介绍下什么是社会保险缴纳基数了

    刚才同学们已经知道了每个月单位缴纳的社保比例和你缴纳的比例差不多是413:190了... 那么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自己每个月交的社保费和这个比例有什么关系呢,社保费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呢?

    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各个省市每年都会在7月初发布一个”社会保险最低缴纳基数”,这个基数是根据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福利+各种补贴等杂七杂八的费用经过统计和计算以后确定的,南京今年7月公布的最低基数是1189元,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南京只要是正规为职工缴纳社保的单位,每个月为每个职工交的钱最少为1189×41.3%=491元,而职工每个月最少要交1189×19%+10=236元,这样你和单位每个月应该交的社保费就出来了

    但是现在又出来了新问题... 南京市职工工资差别很大呀..  有人一个月拿1000  ..  有人一个月能拿10000.. 难道叫拿1000和拿10000的都交同样的社保费?

    请注意.. 这1189是最低基数.. 在1189之上还有最高基数  .. 南京今年的最高基数好象是8000多..  具体我也忘记了.. 反正如果你的工资每个月在1189元以下.. 单位也必须按照1189元为你交1189×41.3%= 491元,而你自己每个月最少也要交1189×19%+10=236元,这个就是1189作为社保最低缴费基数的意义之所在了: 哪怕你一个月拿1000或者800块,你每个月最低也必须要按照这1189交钱!

    但是如果你工资比1189要高,比如你一个月拿3000块,那单位去劳动局给你交保险的时候(你单位和你缴纳的社保费用都是劳动局扣的喔~)就应该对劳动局说:"呀呀,我们这边有位同志一个月拿3000,请按照3000块钱的标准来扣社保费".. 那么劳动局就会以 3000块为缴纳基数来扣你单位和你的钱然后打到你的社保帐户上,你单位这时候每个月就应该为你交3000×41.3%= 1239元,而你个人每个月就该交3000×19%+10=580元

    就是说如果你的工资在1189元以下,那么每个月你就按照1189交;如果你的工资在1189元以上,那么每个月你就按照你的实际工资交,除非你的工资比最高基数还要高,如果你一个月拿10000而最高基数是8000的话,你和你单位就都按照8000交

yjj

网友:
--------------------------休息休息----------------------------------

    在这里要揭露一些公司的无耻做法..  这些公司每个月可能给你好几千的工资..  但是他们去劳动局申报你的基数的时候并不会按照你的实际工资去报.. 比如你如果每个月拿3000块.. 他们去劳动局可能说你只拿1189块.. 然后劳动局每个月只扣你1189×19%+10=236元.. 你恐怕还高兴的很..  因为你觉得扣你的钱少.. 你实际拿到手的钱多 ?

    错! 如果这样你的公司就太无耻了!因为公司缴纳的钱是你的2倍多.. 所以你交的越少他们也交的越少!如果按照你的实际工资3000来算.. 他们每个月该给你交 3000×41.3%=1239元的社保费.. 而按照1189来算的话,他们每个月只为你交1189×41.3%=491元!所以实际上你吃了大亏!正规的公司只会按照你的实际工资去劳动局申报然后扣钱!只有那些下作的公司才会不管你工资多高都按照最低标准给你交!!千万别以为每个月你的社保费扣的越少越好!!可能你已经被公司无耻地欺负了而你还完全不知情!!!

    要确定单位为你到底缴纳的基数是多少很简单:如果你每个月扣300块的社保..  那你的基数差不多就是300÷19%≈1578元,你看看你工资是不是这个数..  如果你工资明显比1578高..  比如每个月你其实拿3000或者4000.. 那肯定你已经被公司给欺负了.. 被欺负以后你可以去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告你单位.. 一般一告一个准.. 不过最好在离职的时候把证据(比如工资条等)找好了再告,否则你告了以后在公司一般混不下去了

    要再次说明的是.. 各个地方的社保构成比例不一样..  如果你不在南京那你的缴费比例很可能不是19%.. 但是肯定不会差太多.. 比如你的基数可能是20%或22%..  但绝对不会是30%或40%!所以虽然19%是南京的比例..  但是外地的同学也可以靠这个大概算出自己的基数

    恩,现在你知道了你每个月该交多少社保费了,但这些社保费具体是什么情况以及该怎么用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前面已经说了, 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

-------------------------------------------------中途休息------------------------------------------------

(1)养老保险

    这个保险一般都要交满15年以后到退休的时候才能终生享受养老金..  所以想拿养老金的同学请务必在自己退休之前的15年以前就开始交..  这个在南京以外差不多也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你到退休年龄交养老保险不满15年,那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国家会把你个人帐户上存的8%的养老金全部退给你 那你会问,单位给你交的21%到哪里去了?

    这个你就别指望国家会交给你了.. 你退休把你个人的钱拿走之后..  国家就把单位为你交的21%的钱全部划到国家的养老统筹基金里了,从此这钱就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

    你也许会说:我靠!那是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

    因为国家就是这么规定的,退钱的时候只退给个人他自己扣的个人交的钱,单位为他交的钱全部都为国家做贡献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你退休时候的养老金是怎么算出来的

    养老金的算法很复杂..  因为国家每年都会把缴费基数变一次..  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你现在30岁.  . .你现在的缴费基数是3000元..  而退休年龄如果是55岁的话..  那你必须在你40岁以前就开始交养老保险了,而如果你现在从30岁就开始交,交到55岁是25年..  那首先肯定你能享受养老金了..  其次,如果25年后你交的 3000块的缴费基数已经变成了6000块(我说的是如果).. 那你55岁的时候首先每个月可以拿到6000×20%=1200块的基本养老金..  这是国家给你的,此外你的个人帐户上的钱在25年里也积攒了不少,把缴费基数平均一下好了,(3000+6000)÷2=4500,那么你这25年里个人帐户上应该有4500×8%(你缴纳的养老保险的个人比例)×25年×12个月=108000元钱..  那么除了之前的1200块以外你每个月还能拿到108000÷ 120=900块,这样你55岁开始每个月起码可以拿到1200+900=2100元的养老金..  当然每年国家的基数还在往上涨,这样每年除了你自己的 900块.. 你退休以后每个月都会拿到比1200块更多的钱,那你的养老金当然也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说交养老保险交得越多越好..  你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享受的也越多.. 而且.. 国家每年调整基数以后你拿的钱也会越来越多.. 现在交1000十年之后拿1500都是有可能的

    这里要介绍一个**的政策..  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交社保费..  等你退休的时候你都只能回你的户口所在地享受当地的退休待遇... 这么来看,在基数高的地方交社保但是退休回基数低的地方享受养老金的人那就亏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来举个例子,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工作,交了20年的社保然后退休了,但是如果你的户口在黑龙江,那你必须回黑龙江享受养老金. 如果你在南京交了20年的平均基数是3000(我说的是如果),而当你退休的时候黑龙江的缴费基数才1000(我说的是如果),那么你退休的时候只能享受 1000的待遇!这是很亏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富地方交社保但是退休的时候回穷地方享受社保,那你一辈子交的很多但是享受的很少!交3000 块可能只能享受1000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国家就是这个政策,所以请所有目前户口在西部等基数低的地方但是在北京或上海等基数高的地方工作交社保的同学注意了,你要么就在西部交社保,要么就在退休之前把户口迁到北京或上海,否则你就是在做人生一笔巨亏本的买卖

    那也许你会说,如果我的户口在南京,那我在黑龙江交20年不就好了嘛,在基数低的地方交钱,退休的时候回基数高的地方享受高福利. 错!你以为南京市劳动局会随随便便就让你享受么?!一般这种情况下南京会找个理由直接拒绝你转入!到时候你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在黑龙江享受不了,在南京也享受不了!

    不过有些地方对这样的情况有了一些缓和的规定,比如南京允许你在退休前5年从基数低的地方转回南京,再在南京继续交5年南京的高基数,之后它才允许你回南京享受养老金.这个政策各个地方估计都不一样,今后打算转的同学最好现在就去你当地的劳动局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免得退休时候发生你意想不到的意外!

(2)医疗保险

    这个险国家的政策还算不错,重要的是住院报销的不少

    之前说了单位每月给你交的医疗保险是9%,你个人每月交的医疗保险大概是2%外加10块钱的大病统筹,这个大病统筹不管别的只管你住院,而那11%里国家每个月会往你的医保帐户上打属于你自己的2%,如果你每个月按照1189元的最低基数交社保, 那么1189×2%=23.78元就是国家每个月打给你个人的钱,这个钱你可以积累起来直接刷卡去买药或者看门诊,剩下的9%国家就拿去算到医疗统筹基金里了

    按照南京的规定,如果你从2007年1月开始缴纳医疗保险,那么从2007年2月起你就可以刷卡买药或者看门诊了,从2007年7月起你住院的费用就可以报销了,报的还蛮复杂的,举例说好了:

    如果你2007年8月1日住院了,住的是南京市最好的三级医院,住院期间用的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药,手术+住院等费用一共花了5000元,那么报销的时候医保中心首先扣除1000块,这是起步价,剩下的4000块医保中心可以报销4000×86%=3440元,你个人只要付4000×14%=560元就可以了,加上之前的1000元起步价,你花了5000块自己只要付1560元就可以了,而且这1560元还可以从你的医保卡里扣(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用那卡), 所以实际上你住院花不了多少钱

    医疗保险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比养老保险重要多了,毕竟看病住院实在太他妈贵了,这也是参加社会保险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不过南京市规定医疗保险必须交满25年才能在退休以后终生享受,所以如果你55岁退休,那最迟30岁起就必须开始交医疗保险了

网友:
-----------------------------------------来做眼保健操----------------------------------------------------

(3)工伤保险

      这个险实践中一般用得少,我接触的也不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或者上下班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这个险就用得上了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人出了事不注意保存证据,导致自己无法享受工伤保险,这是很可惜的

      如果你下班的时候被车撞了,那你应该赶快报警,让警察来调查记录并拍照采集证据,警察处理完以后会给你开个事故什么鉴定书之类的东西,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单位要求报工伤了 ..如果你出了事就随便让人跑了而且还不找证人还不报警什么的,那没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被采纳为工伤的

      工伤还有个时效问题,如果你2007年7月1日出了工伤,那你必须马上报告单位,把警察出具的证据和事故鉴定书以及你出工伤以后去看病或住院的病历交给单位,叫单位拿着这些材料去做工伤鉴定,你的单位必须在2007年8月1日之前把你的有效材料送到工伤鉴定中心,如果距离你出工伤的日子超过了一个月, 那工伤可能就鉴定不起来了.如果你单位不去给你鉴定,那你自己可以拿着材料去鉴定中心鉴定,最好也不要超过一个月,否则会很麻烦很麻烦

(4)生育保险

      啊,这个也举例说明好了,如果你是位女生,每个月工资为1000元,2007年1月1日开始交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为1189,而你2007年3月怀孕,2007年12月底生了孩子,2008年1月出院,那么你出院以后要赶快把结婚证(未婚生子的报销不了)+独生子女证(一般来说生2 胎的报销不了)+病历+建大小卡检查和住院和手术费用的所有发票+住院清单+出院小结这些所有的材料交到公司,如果你怀孕时候检查花了500块,生孩子的时候住院+手术花了2000块,一般来说,公司在医保规定范围内基本上可以给你全部报销,报销以后给你的钱包括: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1189元/月×4个月=7256块,

    1189元/月×4个月这是医保中心特别为报销的女生补贴的,只有女生报销才能拿的到

    国家规定女孩子报销生育保险的时候必须给4个月的平均工资,所以你生孩子报销的话不仅不要花钱而且还可以赚4个月的工资!如果你基数交的比工资高,比如拿1000块交的是1189,那么你还赚了呢

生育保险起码要交一年才能享受,切记切记

    此外还有个问题,男生也交生育保险呀~那么男生可不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呢?

    如果你是男生,你老婆没工作或者工作单位没交保险,而她生孩子的时候你交生育保险也已经超过了一年,那么你也可以报销生育保险哦,但是以之前的例子为例,你只能报销500块检查费+2000块住院手术费的一半=1250元, 补贴的1189元/月×4个月的工资你就享受不到了!这是只有女生报销的时候才可以享受的哦~
同样的花费,女生报销就能拿7256块,男生报销只能拿1250块,这大概也是中国少有的”歧视男性”的政策的说

    所以说,女生要生孩子之前最好计划一下,提前一年开始找个单位交生育保险,可以赚呢! 而男生如果要娶老婆,最好娶一个生孩子的时候已经交了一年生育保险而且缴的基数还比她本身工资高的女生哦!不过如果她实
在没保险也没关系,你还可以给她报销生育保险呢,不过你没补贴的4个月工资拿,而且该报的费用你只能拿回来一半

(5)失业保险

    这个也是要你交满一年才能享受,一般交1年拿2个月,交2年拿4个月,但一辈子最多拿24个月.举例说明好了:
如果你2007年1月1日开始交保险,2008年1月你被公司辞退了,那你可以让公司给你拿2个月的失业保险,如果这一年你都是以1189的基数交的保险,那你2个月起码可以拿到800多块钱 ...或者你2007年1月1日开始交保险,2008年1月你和公司合同到期了,你们都不想续签合同的话那你也可以在离开公司以前让公司给你去拿2个月的失业保险,也是800多块 ...就是说合同到期或者公司辞退,你都可以按照一年拿2个月的失业金的比例去要求公司给你办,如果公司不给你办你可以去告它,一告一个准

但是如果你是合同没到期自己辞职走,那就算你交满了1年也享受不到失业保险

只要是自己辞职的,别说交1年了,就是交10年的失业保险到辞职的时候你也拿不到一分钱

(6)公积金

    啊啊,住房公积金是个好东西啊~

    这么说吧,如果你每个月为公积金交200块,那么公司每个月也往你帐户上打200块,你买房子的时候这就是400块了,如果你一辈子交了5万,那你帐户上就是10万了,这种好事大家一定不要拒绝啊~

    公积金可以用来买房子,还贷款,装修什么的,如果你自己家可以找到地皮盖房子,那盖房子的钱也可以从公积金里付如果你一直不用这钱,最后退休的时候貌似可以把钱全部取出来吧

懂了不?

网友:
我认认真真的学习了,这回我总算明白五险一金的具体含义和用处了,好资料啊!特别适合刚找工作的人看了!

网友:
这个是蛮重要的啊 有时黑心的私人单位会黑人哦 还是要注意啊

网友:
学习了,长了见识,谢谢

网友:
看了个大概,没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