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谁想研究Stellaris?

楼主:
大家来说说,对于Stellaris你有什么想法?

想要做什么?准备怎么弄?

咱大家可以一块弄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下

比如说想学习什么内容,需要什么支持等等?

咱争取一道把Stellaris玩通嘛!

网友:
我来报名了
开展一个讲座活动,请专家来从入门讲起比较好

网友:
不错的注意
要做板子不 我可以出力整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报名了
开展一个讲座活动,请专家来从入门讲起比较好

详细说说?

网友:
坐位  观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大家得说说究竟想怎么学,对哪方面感兴趣,EEWORLD才好找到相应的资源,来支持大家做这件事。

网友:
如果能够有机会学习,我这样来学习

1、先了解一下这个芯片的大致功能,,了解一下外设配置情况,然后看看他的管脚配置,看一下外设与管脚的对应情况。这样大致上可以知道用这个芯片能实现什么功能,编程时如何通过控制不同的管脚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2、接下来在熟悉一下开发工具和开发软件。不管是单片机还是ARM,都需要编程软件来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所以需要熟悉一下编程软件的用法,知道怎么来写程序,怎么编译、链接。程序写好后,需要借助工具来将程序烧录到芯片中,程序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还需要用到仿真工具来进行仿真调试。所以需要了解都有哪些工具,作用是什么,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3、下来就该研究它的编程和仿真模式。也就是说,编程或者仿真是通过那些管脚,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编程和仿真的,编程和仿真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4、熟悉了这些,就要进入实战了,先以学习单片机的方式来学芯片的外设功能。先开始肯定从端口的输入输出控制开始,然后是定时器,中断这些常见功能,这些熟悉之后,就该重点研究这个芯片的特有功能了

5、外设功能学完后,就要试着来跑一下操作系统了。很据这个芯片能够跑哪些操作系统,选一款比较合适的,具体把操作系统跑一下。

6、最后就是搞一个综合项目,尽量充分利用芯片的功能,做一个比较实用,同时也能体现这个芯片特色的实际项目

7、这样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这些说起来容易,实际实行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甚至是money的代价。

网友:
当然了,上面的只是我个人的学习步骤,

如果有条件的话(有开发工具)。
我也很愿意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边学边写心得,这样大家一起都来学,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我觉得这样子最好了

网友:
最近2天研究红外,

要不做个串口红外解码方面的东西??

网友:
很不错的主意啊,先讲后做

网友:
呵呵 几个人一起学习 还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