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路边摄像头的原理么?

楼主:
刚看完交通灯,不禁想起摄像头。

爸爸是教练,在驾校十多年,一直期望有个自己的车开,

记得家里刚买车时,爸爸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路上狂飙。

当时也没有想到超速还会违规,于是不知不觉地,突然有一天查交通违章,已经积累了7次超速历史,无奈之下,只能去交罚款。

一下子认识到了摄像头的危害。这时爸爸仍然蒙在鼓里:以前都是有交警站在马路边,看到你超速了,拦下你来,然后记违章,爸爸印象里,还以为总得在摄像头边站个交警,才能完成违规啊。

我们虽然知道摄像头可以自动拍摄,但是不知道原理,请大家指教。

比如,是不是网上有个测速的装置?抑或其他?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绿灯前的好像有条界限,红灯是压到那条线就冲红灯了。测速的使用雷达测速仪吧。
猜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绿灯前的好像有条界限,红灯是压到那条线就冲红灯了。测速的使用雷达测速仪吧。
猜的,呵呵。

哥们 刚找到一个超详细的介绍,分享下,对错大家再讨论

电子警察工作原理简介

1、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 中央处理器,送寄存器暂存(该数据在一个红灯周期内有效);

2、在同一个时间间隔内(红灯周期内),如果同时产生两个脉冲信号,即视为“有效”,简单的说,就是如果当时红灯,你的头轮子过线了,而后轮子没出线,则只产生了一个脉冲,在没有连续的两个脉冲时,不拍照;

3、有些情况是:有的人开车前轮越过线了,怕被拍到,于是他又倒一下车,回到线内,结果还是被照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一前一后的,产生了“一对”脉冲信号(这一对脉冲是在同一个红灯周期内产生的),我就是因为这样被排了n次,nnd;

4、黄灯亮时,拍照系统延时2s后启动;红灯亮时,系统已经启动;绿灯将要亮时,提前2s关闭系统,主要是为了防止误拍。所以很多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差不多就可以走了,一样没事就这个道理。但是建议大家不这样做,因为时机比较难把握哟。

网友:
后期处理:

当图像被下载传输指挥中心以后,就需要对图像进行登记、编号、公告,再传输到中心计算机数据库,以备各种机关调用。
系统特点:
车辆捕获率 -----100%(不包括二轮摩托车等)。
识别时间-----约1秒(肯定比你的反应要快的多) 。
车牌识别率-----白天95%以上,晚上90%以上(比较高啊)。
适用车速 ------5-180Km/h (如果你开190,他连鬼影都影吾到!哈哈~~~)

网友:
1、违章电视抓拍的原理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下埋设感应线圈,横杆上架设数码相机,用于对闯红灯的抓拍,另一种是架设摄像机,用于对超速、闯红灯违章停车等进行实时录相。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对于违章车辆拍摄至少三张图片,一张是瞬间违章图片,一张是号牌识别图片,一张是全景图片。不论哪种方式,都是24小时开机拍摄,图片保留时间一般是一周。

2、违章处理过程
指挥中心收到图片,会将车牌号信息与车管所信息相比对,从而调出车辆的综合信息,如车主、车型、颜色等,然后由信息处理人员录入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网站, 以使违章车主能够进行查询。

3、信息损失问题
不是所有违章的车辆都能够被拍下来,只有车牌图片清晰的情况下,信息录入人员才能将违章车辆输入数据库进行处理。

4、拍摄范围:
一个摄像机通常只拍一个车道,少数可拍两个车道,一般都是设在从左向右数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上。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较宽,所以在城区内大多数都能够拍到同向所有的车道。

5、如何避免被抓拍:
第一,是最安全的,就是不违章。
第二,注意路况,前方看见横杆上架着摄像机,一定要减速通过。
第三,不推荐的方式,走最右侧的车道

网友:
不知道实际应用中,与这个出入大不大?可以给有车一族做个参考了。

网友:
晕 好险  我们每次都没有退 回去  是因为懒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都以为冲过那条线一次就会触发监控的照相机呢,然来要两次的啊?!

网友:
哇 感动地哇哇地 要知道 也深受摄像头之苦啊

网友:
很多路口都埋设有地感线圈,形象地说,那就是快门,那些违章照片都是司机自己按下快门拍下来的。

建议就地感线圈的检测与应用展开专栏讨论,结合应用的技术讨论我想会比较吸引人

如此飘移,拍个车侧身照就处罚不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