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两根75-5视频线的另一种方法(多图)

楼主:
相信大家都有过焊接视频线的经历吧,有时拉线差一点点拉到位置,为了节约材料,不得不焊接一段线来延长,但是这样接过的线时间久了很容易出问题,不是接头容易拉断就是容易进水,最近,试验了一种方法,可以让你的视频线连接的更牢固美观,好了,下面向大家演示下如何制作:

1.准备需要连接的视频线

2.用美工刀在外皮上轻轻的刻上一圈,掰开外皮,注意这里要特别小心,别划伤里面的屏蔽层。

3.这是剥好的线头。

4.不要丢掉剥下来的外壳,后面有用。

5.重要的地方来了,用手轻轻将屏蔽层向里推,推一下松一下,一直将屏蔽层翻到后面去。

网友:
6.再来一张,不是很清楚,这个要练习下。

7.屏蔽层已经翻到后面去了。

8.现在开始剥芯线的保护层,小心不要伤到里面的线,保护层不要剥完,留一截。

9.将两根芯线绞合拧成一股。

10.现在该烙铁上场了,来个特写,偶的气体烙铁,出门在外,那叫一个方便啊,无拘无束,我就要自由点~~~

网友:
11.焊接!注意别虚焊,最好不要有毛刺什么的,当然焊料是不能少了~

12.已经焊接好了~图片没拍好,凑合看

13.包胶布,缠紧,注意哦,缠到和发泡层一样的厚度

14.将刚才退下的外壳刨开一条缝

15.套上去,呵呵,知道作用了吧

网友:
16.将两边的屏蔽层翻过来

17.合拢,接头处搓下,让屏蔽层互相缠绕接触

18.再来上锡,这里注意要在屏蔽层上多点上锡,如图所示:

19.再来一张,焊完即可开始包扎

20.如果是户外线的话,一定要用防水自粘胶带,这是做水池灯光系统用的胶布,这种胶布的接头放发水里泡都没问题,接头粘好以后胶布是撕不掉的,只能用美工刀才能划开。由于我自己的用完了,我这里就用普通胶布代替。

21.OK,大功告成了,这种方法不错吧,而且控制线也可以这样接哦,大家快去试试吧。

22.来张全家福^_^。

另外我在网上找了张自粘胶布的图片给大家看,这种胶布用处很大哦,五金店也能买到。

这是在网上找的自粘胶布粘好后的效果,撕不开,只能用美工刀划开,很结实哦

网友:
good,能不能用热缩管给他穿件衣服,黑色的,挺配的喔。:$

网友:
最后用热缩管一缩,PERFECT~

网友:
最后用热缩管一缩,PERFECT;黑色的,挺配的喔。